[电脑] 盲修壁挂炉主板,也不知道修好没

楼主(2023-08-14):
亲戚联系我说有个壁挂炉主板不打火 能不能修 我说试试看 我也没法保证 他说应该是进水了 漏过水 不打火换下来的 然后把好用的也拆下来一起寄给我作为参照 修好以备不时之需 遂应下来 过几天快递到了 研究研究 发现主板有烧蚀打火痕迹 其他目检没啥问题 分析了下烧蚀打火的地方是水泵和风机的继电器 猜测是系统检测水流或者水泵风机运转不正常 所以不打火 然后把继电器拆下来测量 通断都没问题 处理下主板 怕爬电 直接割断铜箔飞线处理 另外好的主板也有轻微进水烧蚀痕迹 顺便清洁处理了下 并叮嘱安装主板后在上面盖上塑料制品防水 主板还没寄回去 不知修好了没

网友A:
应该喷一层三防漆

网友B:
壁挂炉质量不怎么样,竞然会漏水。

网友C:
无法通电测试对症修理,继电器触点烧了也只能换继电器了。

网友D:
板子碳化的部分要处理,挖干净涂绿油

网友E:
那继电器怎么看怎么别扭,别哪天胶脱落掉下来又成了新的安全隐患

网友F:
修这个,需要知道故障代码,然后根据代码故障分析后在修,因为有些问题不在主板上,比如风压开关,水泵,传感器,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喷一层三防漆

我觉得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壁挂炉质量不怎么样,竞然会漏水。

不知道 好像修了好多回了 煤改气的垃圾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法通电测试对症修理,继电器触点烧了也只能换继电器了。

继电器测试没问题 没有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碳化的部分要处理,挖干净涂绿油

涂啥涂 破板子一块儿 直接割断铜箔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继电器怎么看怎么别扭,别哪天胶脱落掉下来又成了新的安全隐患

有外壳压着 掉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修这个,需要知道故障代码,然后根据代码故障分析后在修,因为有些问题不在主板上,比如风压开关,水泵,传 ...

修好就修好了 修不好就扔了

网友G:
能上假负载测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上假负载测试不

还有控制板呢 怎么模拟 我弄不明白那个电路

网友H:
主板烧的不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板烧的不轻呀!

进水短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碳化的部分要处理,挖干净涂绿油

直接割断飞线 费那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