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3-08-14):
手机存的照片,以前还在那个单位搞维修,现在改行了,在娘胎就出的问题,还没到成品呢,这些都有缺陷需要维修的

这是成品带外壳的

控制器输出线跟电车连接的插头

板子正面

反面

cpu用的是mm32spin

电流保护部分跟电源部分

各功能部分

cpu外围电路

mos管部分功率驱动

用的mos管

问题是刷不进程序去,加电没反应。
这种不带线的也生产,只是我们这边不产,另个基地出产的

图是内部资料厂家是不让公布的,不好意思。
这是驱动mos管电路,各个品牌的都是这个电路,除了用芯片驱动的,想学的可以分析下。

网友A:
修一个多少钱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结构都差不多。

网友:
看起来还是蛮复杂的。

楼主:
看着复杂,其实懂原理后挺简单的,各功能部分电路都是独立的,哪里的问题修哪里就可以了,有没有刷进程序,cpu有的脚电压有变化,这样可以分析程序有没有刷成功,经查cpu是虚焊,引脚电压不对,可能是过波峰焊时引起的
直接吹下cpu,重新焊接下

重新焊接cpu就没有问题了,程序就可以刷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一个多少钱

做的是厂家售后

网友B:
不讲讲维修过程

网友:
半成品就这么多问题,可见这个牌子的控制器真的不怎么样,这种电动车的控制器还是买好一点的,路上不会被抛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讲讲维修过程

出什么毛病,都有关键几个脚测试电压对不对,还有供电,驱动部分,防盗,倒车,电压检测,过流检测,这几个引脚电压不对了都能引起电机不转,电机不正常工作。

网友C:
啥品牌的电动车控制器,一般电动车控制器很少遇到有坏的

网友D:
现在这个样子的控制器用的很少了

网友:
这控制器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不做小试就批量生产了?

网友:
多有多的好处,故障基本一样,修起来效率高。

网友:
楼主做售后赚大钱

网友:
这应该是工厂售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个样子的控制器用的很少了

新出的电车控制器确实不太一样,但是用老款控制器的电车市场上也很多

网友:
感觉比较复杂,好多线的

网友:
这是厂内维修吗?这么多半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品牌的电动车控制器,一般电动车控制器很少遇到有坏的

流水线上的免不了有坏的,会出现各种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