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煮锅拆解

楼主(2023-08-14):
米家电煮锅拆解

网友A:
下面部分有点像米家电磁炉

网友:
没看见发热体啊,是烧水壶一样的结构么?大号电热杯?

网友:
加热部件沒看到

网友:
简单的煮锅,设计的那么复杂

网友:
品牌机还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部分有点像米家电磁炉

应该更像电水壶看下面中间,哪个耦合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传说中的蓝牙芯片?这锅是带预约功能的智能电煮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传说中的蓝牙芯片?这锅是带预约功能的智能电煮锅?

wifi远程控制

网友:
上部估计是一体的难拆。应该是电饭锅的发热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传说中的蓝牙芯片?这锅是带预约功能的智能电煮锅?

这个应该是WIFI小板吧

网友:
是不是类似热水壶、养生壶什么的?

网友:
感觉应该是加热盘的

网友C:
锅的WIFI不知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锅的WIFI不知有何用

我猜需要下载app,然后表面上给你预约等花里胡哨的功能,背地里收集你更多的资料,绑架你

网友:
我有一个米家电磁炉青春版.还行

网友:
带耦合器的,电煮锅里面应该是加热盘,跟养生壶一个结构。

网友:
电水壶一样

网友:
看防热线也看的出电饭锅的发热盘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