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如的密码锁有办法再利用吗?

楼主(2023-08-14):
各位高手,最近把租给自如的房子收回来自己住了,他们原来装的密码锁给我还回不同锁了,拆一下的密码锁就给我了。我在想这个能有办法重复利用吗?

网友A:
怎么着 也应该拍个照片 看看啥样的吧。是机械密码锁 还是 电子密码锁 也不说明一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着 也应该拍个照片 看看啥样的吧。是机械密码锁 还是 电子密码锁 也不说明一下子。。。。 ...

电子的。。。。

网友:
只要知道了管理密码就可以设置各类密码锁,如果不知道管理密码就需要去相应的app上去注册后扫码解锁。重新设置管理密码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重新设置管理密码就行

网友:
自如的锁很菜 连指纹都没有 就是个6位数密码  放在房间里嫌麻烦 放在大门有泄露风险  直接卖了或者扔了吧

网友B:
自如后台能看到或者修改密码的,给了个人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屏蔽后台,或者直接断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如后台能看到或者修改密码的,给了个人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屏蔽后台,或者直接断网? ...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网友C:
如果能找到重置办法就可以用了

网友:
密码锁一般是绑定APP的吧,找到APP和绑定密码就好处理,没有估计不好弄

网友:
管理员密码在APP上设置的,只要注册了,其它用户是无法改变的。

网友:
拆解一个看看啥芯片,估计可以恢复出厂设置,这样至少后台APP没法看密码了

网友:
没什么利用价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找到重置办法就可以用了

看看大家有办法不,不成功就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大家有办法不,不成功就扔了。。。。

至少拍个图片啊

网友:
所有的设备都是自如自己定制的

网友:
没用过密码锁,总觉得,没有拿钥匙有安全感。

网友:
我上次100收了个全新指纹锁 结果是APP后台倒掉了 不能激活 只好50又转掉了

网友:
有后台的不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