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内存卡修复

楼主(2023-08-14):
64g内存卡热插拔导致不识别,怎么样能修复一下!

网友:
这玩意还真没有听说过可以拆修,你可以来个拆机图

网友:
丢掉吧  基本over了

网友:
买个新的吧,现在存储卡便宜

网友:
这玩意应该是没有办法维修

网友A:
这做工看起来像是假货。

网友:
还以为是修复了来分享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看起来像是假货。

应该是假货

网友:
不识别是没办法修的

网友:
闪存卡不认卡,格式化不了基本就是烧了,没救了,话说怎样才能把闪存卡用成这种伊拉克成色?

网友:
内存卡似乎没有软件可以低格

网友:
即坏即丢系列,如果你确定是正品,去找找厂家,有没有终身保修之类的政策,换张新的

网友:
有质保就质保,没有只能扔

网友:
这玩意儿一爱好者没法修。而且特别容易坏,所以我现在买内存卡只买京东自营终身保或者十年保的。坏了直接给换新的。

网友:
这个是一体的,没见过谁修

网友:
我以为有人修好了,特意进来看下

网友:
晕,我不是第一个看错的

网友:
还以为是修复了来分享经验的

网友:
还以为修好了,进来学习

网友:
丢了吧,没见修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