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穷人穷折腾,音乐X神5寸小箱拆机技术改造,音质提升

楼主(2023-08-14):
若干年前X宝购得音乐X神5寸小箱,号称媲美丹麦1.7万元箱,然实际听音低频含糊,分辨率极差,故而动了改造之念。改造后音质提升明显,终于有了5寸箱子应有的音质

网友A:
改了什么?换了喇叭?

网友B:
果然网上卖音箱,音质全靠吹啊

网友:
折腾这个重在乐趣。

网友:
尺寸大就是好,高音头能找到标准件,我那个异形的干脆改全频了,以后有兴致再加外挂高音吧

网友C:
用那台小功放推得动吗?

网友D:
折腾就是乐趣,不知换了单元音质提升多少

网友:
然而声音都是玄学来的。

网友:
外观看上去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网友E:
分频器有改动吗?
不同扬声器应该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折腾就是乐趣,不知换了单元音质提升多少

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频器有改动吗?
不同扬声器应该不太一样

分频器也换了,用了N年前飞乐六寸2分频书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网上卖音箱,音质全靠吹啊

是的,到目前,我相当于只用了箱体,分频器和喇叭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那台小功放推得动吗?

可以的,主要是这对箱子应付音量不大的时候,因此,要求在小音量的前提下声音也要平衡

网友:
光换喇叭能有效改变音质么?

网友:
脱胎换骨啊。

网友:
是正品惠威喇叭吗?改的成本估计不低。

网友:
曾经不太懂,有个杂牌,后来想买惠威,忍一忍,放弃了,没机会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什么?换了喇叭?

同问一下!

网友:
换喇叭呀,成本提高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