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孚安特锂亚电池真的不行,哪如可充电池好呀

楼主(2023-08-14):
水表显示电池电量低闭阀,感觉水表的电池用了不长时间,一节电池也不便宜,还好水务公司负责更换不用掏钱,这是水务公司的计量装置、还有可能市里的水价比较贵,包括这换电池费用。

感觉这水表的电池用了不长时间,就把换下来丢弃的旧电池捡了一些来测量,结果:

用500万用表测3.7v,用数字表测3.69v,按说这空载电压电量应该还很足呀。

接个小电机后测量两端电压为2v;接个27欧电阻后测量两端电压为2.7v【100mA负载电流】,内阻=10欧。
这内阻也太大了,

这么贵、不能充、内阻这么大,真不如可充电池
还有一节别的样锂亚电池,测量也是这个德行。

要是自己换电池,我就换成18500可充电池了,

网友:
充电逝逝呢
PS:千万别当真

网友A:
自放电小,容量大,所以用这玩意。
另外没电了上门维修还能收一笔钱

网友:
不能充电吧,电池上写着那,一次性锂电池。

网友:
千万别充电,真的会炸

网友:
一次性锂电池不能充电

网友:
要不怎么挣钱呢

网友B:
因为这个电池通过认证买了保险,耐高温和低温。
采购也只能买这些通过认证的电池。18650是什么野鸡,难道还要垄断的大佬们设计一个充电电路?

网友:
垄断行业,没有办法的

网友:
既打锂电之名,又告知只能一次性使用,坑人啊

网友:
高级表,我这还是机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放电小,容量大,所以用这玩意。
另外没电了上门维修还能收一笔钱 ...

水务公司除了收水费,别的钱不收呀,如果收你的,你就管他要收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电池通过认证买了保险,耐高温和低温。
采购也只能买这些通过认证的电池。18650是什么野鸡,难道还 ...

旧的撤下来充电,新的装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这个电池通过认证买了保险,耐高温和低温。
采购也只能买这些通过认证的电池。18650是什么野鸡,难道还 ...

而且可以双插头

网友C:
这种一次性锂电池的重点是小电流,长工作寿命。按照水表的设计要求,这电池的一次使用寿命要在6年以上,一般都是要求10年。18650是绝对做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次性锂电池的重点是小电流,长工作寿命。按照水表的设计要求,这电池的一次使用寿命要在6年以上,一 ...

小电流怎么闭阀开阀呀,这才多长时间就不行了,不如可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电流怎么闭阀开阀呀,这才多长时间就不行了,不如可充的

开关阀靠的是电容,一点问题没有。如果一次性锂电池的工作寿命不长,那用充电的时间更短,因为电路有漏电了。再说很多家庭不会充电,那就更麻烦了

网友:
这种电池就是内阻大啊。。。阀门是另外的电池,一般是四节五号吧。水表如果光算成本,水费一两年都回不来水表钱。。。

有些地方换水表你懂的。。。有些地方直接拿这钱去批量,旧水表翻新换成内部塑料的了。。。
数字化是一方面,真的漏水多的区域,三五个月就给换个校准的旧的水表上去。。。

这还算好的,有些地方煤气用户还要求半年报销四节电池钱呢。或者打电话报修,能他们带电池来换。。。所以现在普通正常小区也是电池仓贴住了阀门取消了。。。

网友:
政府单位用的东西能跟性价比挂沟么?都特么性价比,领导吃啥?

网友:
这电池估计不便宜。以前用过一号电池那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