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下这个6串21V锂电保护板管子烧了,能用什么替代的么?

楼主(2023-08-14):
就图上这4个,想请教下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管子替代,是不是要4个一起替换掉?

之前换电芯是不小心碰到电池短路冒火了。

然后板子居然还能工作,但是四个8脚管子只有三个工作,而且非常热,拍下照都有80多度。

再后来就忽然不能充电了,然后折腾下能充但是电流只有10ma左右,非常慢,拍照发现这四个管子只有一个工作。。。

不知道有师傅指导这个怎么维修?能替换这个管子么,型号好像很特别,查不到资料。
对了,为什么不直接换保护板,因为这个是特殊设备上的,电池非常贵,板子带温度协议什么的,买块新电池要好几千。。。所以还是想抢救下。

楼主:
求助各路技术大拿,拆机大神!

网友A:
这就是MOS管吧,P开头应该是PMOS,找个主板上的MOS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MOS管吧,P开头应该是PMOS,找个主板上的MOS换下试试

4个换一个也行?还是要匹配4个一样的一起换?8个脚的都行么,大家定义都相同?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B:
为何不让我回复?
搜下NCE4045GU手册,照着电路看看是否符合。

网友:
MOS管得选个指标一样或者更好得型号

网友C:
这片子淘宝上有卖,买几个来试试。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片子淘宝上有卖,买几个来试试。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c705520MHDMcP&id= ...

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让我回复?
搜下NCE4045GU手册,照着电路看看是否符合。

谢谢。电路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还要修复下,不然会不会换上也还是继续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片子淘宝上有卖,买几个来试试。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7c705520MHDMcP&id= ...

请问怎么检测这个管子工作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这玩意走线怎么这样

网友:
看电路板的工艺就知道这块电池价格不菲

网友:
基本上烧哪换哪就行,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贴片多哦

网友:
管子型号FDS4675,P沟道场效应管,40V,11A。可以找相似参数的代换,也可以选电流更大的TO-252类的更换,但我觉得,如果是短路烧坏的,可能不止场效应管损坏,别处是否也有故障,看进设备只有两根线,充电口不知什么样,还不如直接换6串的板子。

楼主:
感谢楼上的。真没想到解决了。四块钱搞定。
现在充电正常了,电流正常,温度也正常。换了两个管子,手艺粗糙,见谅了。但管用。就问问四个其实坏两个,我只换两个有没问题。手艺和工具都不好,实在不想仔搞了

楼主:
谢谢。没想到这么快有收获。论坛很棒

网友:
坛友高手多,逛逛就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