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给dod行车记录仪装个支架

楼主(2023-08-14):
前些天买了几个台湾产的dod行车记录仪,十来块钱很便宜。16g内置内存,300万像素摄像头。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支架。昨天拆开看了下,电路板与摄像头中间有一段空着。就用3m丝锥开螺丝孔。找来废弃的铝合金剪成长条,量好尺寸开始做。由于下面外挂了一个18650.为了防止电池意外脱落,连电池也兜住了,有空喷个黑色亮漆就好看了

另外,结尾告诉有此行车记录仪的人。拆机从屏幕拆,用热风枪或者直接延边沿撬。之后就能看到屏幕本体和螺丝了,记住不要暴力,避免扯坏排线。磁吸处两个触点,中间正极边上负极。不想用数据线,直接焊接也可用

网友A:
准备怎样挂呢?

网友B:
喷漆以后会更漂亮,不过应该也考虑一下防水吧。

网友:
这个支架不需要这么牢固吧

网友C:
实话实说,真难看,不如找个塑料的什么盒子或化妆品小瓶改一下好看,还有隐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漆以后会更漂亮,不过应该也考虑一下防水吧。

防水好办,前面亚克力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怎样挂呢?

上面留孔了,装在电三轮上用的,电三轮避震处有个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实说,真难看,不如找个塑料的什么盒子或化妆品小瓶改一下好看,还有隐蔽性。 ...

要考虑散热和可调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啥用啊

没搞懂你发来电路板的用意

网友:
三轮车上用?还不如直接装在头盔上

网友E:
我也想搞个便宜的行车记录仪,不知楼主在哪里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搞个便宜的行车记录仪,不知楼主在哪里买的呢。

小黄鱼上买的

网友:
这下可以固定到坦克上了。

网友:
这个用来打仗的吧。。。

网友F:
十来块钱倒是挺便宜,不过300W像素怕是低了点吧,能看清楚人不???

网友:
实用至上,感觉再打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来块钱倒是挺便宜,不过300W像素怕是低了点吧,能看清楚人不???

你对像素的概念很模糊啊,200万都能看清

网友:
电池明晃晃地放在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对像素的概念很模糊啊,200万都能看清

上个演示图看看呗,毕竟现在手机动不动都几千万像素了,对这个真没啥概念,反正以前30W像素的时代是糊得跟啥一样,笔记本上的一百多W像素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