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养生壶故障好奇怪啊

楼主(2023-08-14):
丈母娘的荣事达养生壶。说是不通电,我拿回家看看。拆开来之后发现底座部分输入正常。输出也有直流三十几伏。可是整个电路板不响,不亮也不叫。网上查了一下,说可能是安规电容的问题。把电容拆下来,一看容量也正常,并没有失容,有点儿无计可施了。大家给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整个电路板不响,不亮也不叫,这故障是主板没工作,原因开关电源根本没有输出。你检测出30几伏电压可能有误,电源部分有故障,没有真正的输出,不信可以拿功率表检测通电的功率值。

网友:
有没有可能这边的U1才是供电电路?

网友:
检查这个3脚电源芯片的输出5V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非隔离的电源在测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带电状态下手不要碰到板子上的任何金属部位

网友:
这种是不是阻容降压

网友A:
可控硅控制的电源部分都是阻容降压的,可以把U1拆下来,应该是个78L05,量下整流电容上电压有没有了

网友:
测量一下有没有5伏供电

网友:
U1是电源芯片,看一下型号。

网友(2023-09-13):
直接给微处理器供电,显示应该正常,可以修供电,不然的话就是微处理挂了

网友:
就查三楼说的这部分。。

EC1这颗电容不是标450V吗?  先看它的电压,阻容降压整流后送到这里没有先。。   如果没有电压就查前面L1是否有电压,如果L1一边有一边没有,就是L1断路了,它是个电感。

如果EC1电压正常,就查后面U1是否有输出了。。  这板子反面就一个单片机,只有这里有个三极管样的U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控制的电源部分都是阻容降压的,可以把U1拆下来,应该是个78L05,量下整流电容上电压有没有了 ...

不会是7805的,它旁边都是高压,整流后直接过来的。。。  旁边的EC1板上丝印是450V。

应该是AP8003或FT8430,荣事达品牌养生壶都是AP8003。

网友:
红圈里是高压电容,整流下来的。

黄圈里的是低压电容,电源芯片输出后到他们。

非隔离电源电压测量一定注意。。。 金属都不能碰。散热片、管脚等都不能。。

你电压的测量要从他们开始,先要直流1000档看红圈电容两脚电压,有电压向下排查,无电压向上排查(L1,黑笔还扎红圈电容丝印黑边,红表笔扎L1的两边,如果一边有一边没就换掉它)

红圈电容有电,测黄圈电容两脚电压,如果没有 向上查U1、R3、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