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倍量1.5V充电器改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3-08-14):
前几天看到有朋友发帖展示倍量2槽1.5的充电器,因手里有倍量的5/7号锂电池,但还没有充电器,于是买回来改成锂电池充电器

这个小电磨看到论坛推荐也买了,电源改成可调的了,电磨调速很好用

充电模块用热熔胶固定

打孔尽量靠近壳体,这样充电指示灯可以透过壳体能看到

网友:
那什么 4056用热熔胶固定 发烫 软化 建议头子找个不带线补的

网友:
热熔胶是不好,还是换704吧

网友:
壳子利用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单薄

主要是利用充电器的壳子

网友:
刷单的名牌

网友:
改C口用着方 便

网友:
你这是两个电池位并联了

网友:
改得不好。
热熔胶会被4056的发热量熔化。
充电电流1A,远超14500和10440的极限,严重缩短电池寿命。
没有用二极管和电阻组合降低4056 的发热。

网友:
并充并放,如果一节满电一节缺电,就是大电流充电和放电

网友:
这种充电器,买电池都送吧

网友:
这电池改了,还是原来的控制电路。。

网友:
这种1.5V充电器插槽相对常见的5号锂电池短一点点,普通的5号锂电池一般放不进去,估计只能给定制的锂电池充电。

网友:
自己用,高兴就好。

网友:
4056不是能改电流吗?

网友:
就一片4056小板?好歹上两片各充各的

网友:
用两块4056单独供电

网友:
这样是两个电池并联充电,如果两节电池电压不一致,就会有可能大电流充电和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