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C2SB460桥堆参数,是2A460V还是4A600V?

楼主(2023-08-14):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桥堆参数,是2A460V还是4A600V?
这个是苹果笔记本电源适配器上的(16.5V,3.5A),被我弄炸了,没见过这个型号,请见过的给我说下参数,谢谢!

网友:
应该是4A600伏吧

网友:
个人觉得,你这个适配器额定功率也就几十瓦,找个2A600V换上去问题也不大

网友:
应该是4A600V,耐压一般都是整数

楼主:
多谢各位,那我就按4A600V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