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汽车的空调是温度开越低越耗油吗?

楼主(2023-08-14):
有人说,只要开了AC,不管你调到多少度,都是一样的耗油,,不像家用空调,不知道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23-8-17 19:38):
手动空调,调节温度的原理是什么样的?

网友:
应该有区别,低档会跳

网友:
理论上讲温度调得越低需要的能量越多自然油耗高一些,不过问题是你打那么低干啥,温度太低了不冷么,再说这是理论,实际上如果密封好保温效果好地话主要是维持温度所以需要的能量误差并不是很大,某空调广告"一晚一度电"一个道理...

网友:
另外现在有些车载空调改成电动的了,好像跟油耗没太大关系...

网友:
车内空调要用AC压缩机推动制冷剂,压缩机要内燃机带动,内燃机要烧油,这循环惊不惊喜

网友:
混动车,空调电机驱动

网友:
同一种运动状态下油耗的区别可以忽略

网友:
油车和电车会有一点区别。

网友:
和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等于功率一样,温差的平方除以热阻就是热交换率,温差越大散热越快

网友:
开车就不要理这点油费啦~~~~

网友:
空调压缩机又不是变频的,当然一样了

网友:
原来的是跟调多少无关啊

网友:
应该是跟油耗没太大关系吧

网友A:
现在的电动车不知道,我是修发动机的,空调温度开得越低,压缩机负荷越重,肯定会多耗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动车不知道,我是修发动机的,空调温度开得越低,压缩机负荷越重,肯定会多耗油 ...

如果温度设得越低,压缩机负荷越重的话,肯定会多耗油的.  我的是油车

网友B:
和你的车的空调系统设计有关,如果是低档的手动空调,那么只要开空调耗油就是固定的,与发动机转速有关但是和空调的设定无关。但是如果是高级一些的自动空调,那么开空调设置的温度越低耗油就越低,因为它是电脑自动根据温度开关空调压缩机的。

手动和自动空调的关键的区别是自动空调设置的是温度,有明确的温度标定,而手动空调的设置旋钮只有冷热没有具体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车的空调系统设计有关,如果是低档的手动空调,那么只要开空调耗油就是固定的,与发动机转速有关但是 ...

我的就是手动空调不过也有五个档位,如果每个挡位耗油一样,那我干脆开最大算了。人舒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车的空调系统设计有关,如果是低档的手动空调,那么只要开空调耗油就是固定的,与发动机转速有关但是 ...

正解!!

网友C:
我感觉油车的空调耗油多少跟调温档位高低没多大关系,只要把车用空调打开,小车的空调输出制冷量跟你的车速关系很大,速度高制冷效果好于低速,至于车内空调的档位就是调节一个出风量的大小,我一般是空调刚打开,出风量调到3档,等温度降下来了,就调到1档,因为3档出风的呼呼声太大,吵人,1-2档很安静.所以说,在相同的速度下,你把空调档位调低或者调高,耗油应该都是一样的,无非是调高或者调低温度档位,变化的是出风量的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油车的空调耗油多少跟调温档位高低没多大关系,只要把车用空调打开,小车的空调输出制冷量跟你的车速 ...

我的有两个旋钮开关啊,一个调温度,一个调风量,调温度的时候是也是通过调整风量来控制温度吗?如果是的,那两个旋钮作用不是一样吗?只要一个调风量的旋钮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