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希沃MT41A有没有更改外接电源及开机键的?外接开发版不方便。

楼主(2023-08-14):
那位大佬有改装成功的发一下教程。万分感谢!

网友:
第一次见。买带外接电源的啊

网友A:
这是广告机?

网友:
找IO芯片,然后根据引脚定义接开关

网友:
这配置可以啊,就是如果能用被动散热就最好了。

网友B:
没搞明白,你是想要遥控开机吗?
买个红外开机套件或者无线开机套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广告机?

这是教学一体机上的电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你是想要遥控开机吗?
买个红外开机套件或者无线开机套件就行了 ...

这是教学一体机上的电脑模块,想把它改成小主机使用,但是上面没有开机键,没有电源插口。

楼主:
这是教学一体机上的电脑模块,没有电源输入,没有开机键。想改一下,把它当小主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