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下水管怎么接弯头

楼主(2023-08-14):
遇到难题了,师傅们指教一下这个下水管怎么接弯头 wechat_upload169200725564d9fb577ba0e wechat_upload169200725364d9fb55d032b

网友A:
看起来是埋在土里的,主要是两个管子之间呈一定的角度,想办法变一下角度吧,不然可不好整...

网友:
两根管子挨得太近了,要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埋在土里的,主要是两个管子之间呈一定的角度,想办法变一下角度吧,不然可不好整... ...

埋死了,关键是两根管子之间还没有距离

网友:
淘宝搜 错位PVC

楼主:
不是错位的问题,是两根管子之间没有缝隙

网友:
管子有弹性,多挖开一点再用东西撬开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错位的问题,是两根管子之间没有缝隙

PVC是胶水粘的,外套不够空间就想不到内插?  搜 PVC 缩口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C是胶水粘的,外套不够空间就想不到内插?  搜 PVC 缩口弯头

好的,谢谢

楼主:
万能的坛友,解决了我的难题,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wechat_upload169201496264da19723c6de

网友:
引用 网友B:
PVC是胶水粘的,外套不够空间就想不到内插?  搜 PVC 缩口弯头

果然坛友是万能的...

网友:
管子直径(DN)多少?看起来不小啊

网友:
多用几个弯头的事   空间够  先分别转弯成平面  然后再用弯头做U字上下连接

画了个图  看看合用不    图中U形弯头是成45度安装   其他两个45度弯头是水平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坛友,解决了我的难题,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标准名称好像叫  承插

网友:
还是要上专用零件,比自己瞎折腾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能的坛友,解决了我的难题,这下应该没问题了

这种缩口接头是要注意水流方向的,不然容易堵。两管太近也不要紧,开挖大一点,用木片别开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弄啊,只要把胶口部分清洗干净再打磨出本底材质,涂胶怼到指定深度,几分钟胶水固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