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电阻档归零慢,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23-08-14):
福禄克15B电阻档归零慢,用风枪100度对着主板上部,芯片部分加热后,功能恢复正常。冷却后故障依旧!
然后用铬铁对着芯片和电容元件进行加热,也没找到故障点。

按惯例结论是板子漏电,但我仔细检查主板四层线路发现,并没有腐蚀造成短路。手电筒打着光,可以清晰看到内层线路,跑线全部正常。

问题解决了,和机子没关系,是转盘油造成的!

网友:
唉,又是漏电,你这些问题只能请大神出马了!

网友:
板层漏电这样量不出吧

网友:
搬板能换芯片
福禄克表问题千千万,换了芯片好一半

网友:
PCB内部结构破坏,比较难修复!

网友:
这肯定不是板子漏电,不知道你说的按惯例的结论来自何处

网友:
99.9% 酒精泡一天,如果还不行
搬吧,折腾寻找腐蚀漏电点的时间,板子都搬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