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团共享电动车的底盘

楼主(2023-08-14):
        路边看到一部倒了,拍下来 分享一下,拍完 当然扶起它。

楼主:
我觉得跟旧版的也差不多。旧版的 比新版的还贵。

网友A:
这种车怎么把电池拿出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怎么把电池拿出来啊?

应该是扫码之后从座位下面拿出来...

网友:
车牌这有意思

网友C:
感觉这些共享电单车不好骑,车头轻飘飘的,前轮压到凹凸不平的地方就会摇摆晃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怎么把电池拿出来啊?

司马昭之心。

网友:
数码之家的朋友竟然拍……人家的……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扫码之后从座位下面拿出来...

见过他们一扫那个车的二维码,车座就会弹开,就可以换电。基本踏板式都这样,以前还要先还车,才能换。现在不用了,最多临时锁一下车,再解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司马昭之心。

电池 都带有 定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些共享电单车不好骑,车头轻飘飘的,前轮压到凹凸不平的地方就会摇摆晃动 ...

城市里没啥太凹凸不平的路,就是因为是实心胎,任何  路面的突然起伏,都会上传的 车把和坐垫,

网友E:
佛山共享电动车有没有限制使用范围?广州只能在华工、华农、华师几个高校里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佛山共享电动车有没有限制使用范围?广州只能在华工、华农、华师几个高校里面使用!
...

基本禅城区主城区都能用,大的 有美团、哈啰、骑电,都配有电子头盔及相应的佩戴检测装置,坐垫内 防两人共乘检测装置(那就站在、蹲在踏板上)和限位背板。小的 小遛出行,车少 但没有那么限制。
          只有美团 没有开辟 汾江河 北岸区域。青桔 主要做 机场路 狮山、佛山西站 那一片。

网友:
怎么损坏成这样

网友F:
真不知道那个车链子和脚蹬子有什么用

网友:
防两人共乘检测装置我们这还没上 学生  三个一辆  又没交警巡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知道那个车链子和脚蹬子有什么用

没啥用,脚 突然要放到地上时 还挡着,更危险

网友:
宁波的一块钱起步

楼主:
小遛 太贵了,我们这边 以前也是一元起步,但一元只包5分钟,还要车头垂直马路 才能还,估计就只能开800多米。现在都改成 2.5元起步,它是唯一跟 普通家用电动车一样 使用整个右车把做油门的(其他都是 右侧 油门环+固定式把手),雅迪做的,底盘很稳。

网友:
很好奇他 的电池是啥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