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盘位群晖也有不少人买,京东销量不错

楼主(2023-08-14):
估计有不少人图便宜,选择了单盘位,但单盘位没有raid,数据风险有点大/

网友:
其实没啥问题。俺920的4盘位+2个M2全是basic,坚决不做raid。重要数据做好321备份,单盘位也是OK的。

网友:
备份才能解决数据安全问题。

网友:
一个nas在线备份,重要东西用3.5寸硬盘+硬盘盒追加个离线备份,比raid还靠谱

网友A:
单盘位图啥?要容量没有容量,要安全没有安全

网友:
主要是方便,小白也能上手

网友:
个人感觉群晖只能玩黑的,白群晖的硬件太拉胯,非要玩白的话,还是建议威联通。用起来跟群晖系统差不多,但是至少硬件比群晖良心多了

网友:
家用足够了

网友:
单盘挂机+移动硬盘备份

网友:
我也没做raid,定时冷备份

网友:
单盘位?搞个Windows+赛扬也行的啊

网友:
看个人需求,然后再看个人荷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盘位图啥?要容量没有容量,要安全没有安全

家用,练手

够了

网友:
黑群晖怕数据没了,白群晖可以直接外网,虽然网速垃圾,但是挺好的

网友:
主要还是图便宜。。。

网友:
单盘没意思,性能还差

网友:
多盘位我也不用raid,没什么重要东西,主要用来下电影连续剧啥的,空间总是不够用,重要的数据多开几个网盘备份一下就行了,反正家里没什么重要的所以空间占用也不大

网友:
看个人需示了

网友:
单盘位也不是不行

网友(2023-10-07):
单盘+云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