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米距离,没有遮挡,网桥可以吗?

楼主(2023-08-14):
老家院子南边搞个大棚,距离600米远,没有遮挡,想把院子的无线网络共享过去,不知道网桥可以吗?
距离不算远,但中间不好拉网线,所以最好是能把信号放大过去,大棚那边能不用硬件设备最好,实在不行也可以搞一个路由器。
不知道有好方法?

网友:
点对点网桥可以试试,不过可能会受天气影响。那边肯定要再放个无线设备。

网友:
用定向天线可以,2.4G的更加稳定

网友:
用点对点用定向天线,选发射功率大的无线路由,应该可以。

网友:
两个K2P,换定向天线,搞定。

网友:
600米当然可以,网桥点对点,然后通过网线转给无线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一个个整的像电台似的,让人瘆得慌

网友:
定向天线可以一试,但是否稳定和外界有很大关系。

网友:
定向2.4G天线一对

网友:
搞对5.8g的网桥.

网友:
600米绝对没问题,推荐H3C、锐捷等品牌双频网桥,贵是贵点,但说不定还能收到5G无线信号。

网友:
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600米无线成本  有线加中继成本 哪个高

网友:
曾搞2.4G,市区3公里运营私网,你说行不行!本想测跨海50公里,成本有点高,作罢!

网友:
搞个百米2接收信号就行,如果你还要发射随便一个旧路由器就可以发出去

网友:
距离有点远,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
必须两个网桥,家里一个大棚一个

网友:
行是行,只是信号不会让你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