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squeeze-esp32 连接TDA1305,没有输出

楼主(2023-08-14):
最近对squeeze-esp32比较感兴趣,想着TDA1305比较简单,打算把esp32与TDA1305做在一块板子,想不到做好后没有声音输出。做了以下测试:

1、TDA1305部分通过外接信号源(CM108)是可以正常工作。
2、用示波器观察SqueezeEsp32输出的is信号:MCK:11.289MHZ,WS:44.1KHZ,BCK:1.4412MHZ,应该是正常的16位,256fs。

TDA1305部分的电路如下图:

对照DS一直没有找出原因,特来请教,谢谢!
补充:

1、squeeze-esp32 连接UDA1334(无需MCK)是可以正常播放的
2、squeeze-esp32 使用的是16bit的固件

网友A:
超出音频范围被过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出音频范围被过滤了吧

谢谢回复,后来别人告知,tda1305 i2s不支持16bit输入,只能换方案或用cs8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