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光纤箱/弱电箱温控散热风扇

楼主(2023-08-14):
说是温控风扇其实一点都不准说明书上描述40度,拆开里面的感温头是35度的,这东西根本就不准,空调房温度26度,机箱温度29度不断开风扇还在转,估计要到20度才能停止转动,这个温控切换差值也太大了

网友:
机械传感器呀不靠谱,校准都么有办法,还是得上电子温度传感器还可以手动调整

网友:
关键是价格,连厂家品牌都没有,能转就不错了。

网友:
温控误差有点大

网友:
这是高科技

网友:
误差是比较大,这种开关好像标准的误差就有5度。

网友:
提到智能其实一点也不。。。

网友:
这个风扇是含油轴承(SLEEV),寿命应该不长,可以换个电脑上的大品牌(AVC\台达\ADDA这种增加使用寿命)

网友:
唯一的优点就是便宜

网友:
可以试试PWM风扇温控调速器,那个估计会精准一点吧,买了两个准备给atx电源的风扇改成温控的,不过最后没成,装的时候手残短路了电源烧掉了,楼主可以玩玩看

网友A:
其它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风扇+一个温控开关,自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可以自己做一个,就是风扇+一个温控开关,自己试试

早就做了

网友:
温度灵敏度怎么样

网友:
似乎灵敏度一般,灰尘也比较大

网友:
这结构够简单的

网友:
这种温度开关误差是很大的。

网友:
这个是测空气温度吧,温度感应器直接接触路由器或者光猫发热部份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网友:
单独买的还是弱电箱带的,

网友:
有温控功能,有功能,只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