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瓶装液化气用的减压阀

楼主(2023-08-14):
减压阀坏了,漏气,换掉了,坏的拆开看看。

正面

背面

拆开来,里面很简单,漏气原因应该是橡皮薄膜老化引起的

接着拆

全家福

最后上一张结构原理图,发明这东西的人还真是挺聪明的。

网友:
很久以前用过,还真没拆过。

网友:
没想到这玩意这么简单

网友A:
还是没看懂,这个减压室和出气口不是连通的么???

网友B:
膜老化破损会不会有漏气的风险呀!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也卖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
这样的设计真是绝了,谢谢科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这个减压室和出气口不是连通的么???

是呀,就是直通的.
进气嘴那里有个小孔可以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看懂,这个减压室和出气口不是连通的么???

减压室好像气球一样,大气压就膨胀一些,缓解出气口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就是直通的.
进气嘴那里有个小孔可以关闭.

那减压室和出气口这边应该没啥压力才对啊地毕竟那边相当于是敞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也卖几十块钱一个。

是简单,但问题是和安全挂钩了啊

网友:
上次一个兄弟拆了吗看了结构,今天你又把结构原理贴出来了,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膜老化破损会不会有漏气的风险呀!

这个就是老化失去弹性有点漏气,所以换掉的。

网友:
烧液化石油气,可能硫含得多,久而久之,减压阀容易被铁锈堵。

网友:
家里有个老的,也不知坏了不,一直没扔。

网友:
第一看内部,结构好简单。。。。

网友:
以前拆过,里面都差不多

网友:
这种有没有人拆过?

网友:
这个一次性的吗

网友:
天然气普及了,这东西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