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Z3735f,超薄笔记本主板怎么开机

楼主(2023-08-15):
5V电压,开机键和键盘排线一体,按了无反应,怎么短接通电开机?

网友A: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工控板?做软路由用么?跑系统上网页的话估计会卡吧

网友:
年代太长了卖板子那群也解散了不好办,你去老站找下看看有同款没有的开机外接无显,我的经验板子背后接口那几个测试点挨个接地试下

楼主(2024-10-21):
这是平板的主板,魔改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工控板?做软路由用么?跑系统上网页的话估计会卡吧

不是工控板,是平板的主板,魔改笔记本

网友:
这种主板除非你有电路图,或能找到原平板否则玩不转。笔记本和平板的主板最好别碰奇葩的问题一堆。

给你一个提示有些平板开机会检测电池,如果检测发现没电池会立刻关机。

网友B:
开机在图片最底下键盘接口那里(引脚最粗那个),挨个对地短路(短路3秒)试试吧,

楼主(2025-09-05):
引用 网友B:
开机在图片最底下键盘接口那里(引脚最粗那个),挨个对地短路(短路3秒)试试吧, ...

谢谢,我抽空试试

网友:
intel电脑棒的CPU也是Z3735f,为什么能做得那么小呢?intel电脑棒的内存2G,存储32G或64G,可以装Win10。

网友:
这么小的主板吗?

网友:
曾经有台相同CPU,win平板,电池鼓包给涨开了,扔了,性能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