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不懂,问问,这抽水装置能成立吗?我想不能,但我说不出原因。

楼主(2023-08-15):
瓶盖拧紧,松开最下面的管塞,水先从下面管子流出来,
瓶子里面水少了,就从上面管子抽水补充,
如此循环,
开始的几秒还可以的,我想,
之后就....

这不就是永动机吗?肯定不行、不成立的。
但我又想不出问题应该在哪里。

大家说说,最后会在什么状况下就停止抽水了。

网友A:
无法构成此种状态,会从下面管子进气,上面管子的水流下去到与瓶内睡眠齐平,然后保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构成此种状态,会从下面管子进气,上面管子的水流下去到与瓶内睡眠齐平,然后保持平衡 ...

你这说法不对,瓶子里面有水,下面管子怎么能进气?

水被引力下拉从下管流向鱼缸,瓶子里的压力变小,瓶外的压力将水从上管压入瓶子补充,平衡瓶内外压力。
这是开始就建立好的循环,但应该不能长久,是什么原因打破这个循环呢?

楼主:
小视频,看视频就很好理解了,想想。

网友:
左图是少水时的理想平衡点,如果瓶子里的水有多,则平衡点为右侧图所示,瓶子里和管子里红色部分体积一致,即向下的重力一致,这样才平衡

网友:
两边压力均衡就不动了,所以这边大气能封住有限的水位,那边大气压不上去水,更不能把里面水压出来,就不动了

右边管子短吸到空气也会停,瓶子里面液位降到孔以下也会停

网友B:
或者简化成这样就好理解了,平衡后红色部分体积一致,管子粗细不一致所以液面高度不致

网友:
只知道有重锤抽水 这个能循环应该不成立

网友:
不行吧,否则就是永动机了吧?

网友:
永动机是不存在的,不过瓶子内如果保持密封,就会形成虹吸现象。

网友:
下管出水,瓶内压力下降,上关水位上升,直到瓶内下管水平位置之上水的重力与上管内高出水箱的水的重力相等时,达到平衡状态。更极端的是把瓶内抽真空,或者瓶内灌满水,除了上层水和下层水的温度不一致造成对流外,水是不会流动的

网友:
永动机是不存在的

网友:
这个一看就不成立。下面的管子水位是瓶子里的水位,比上面的管子水位要低。低水位怎么可能把水洗到比自己更高的水位呢?除非有动力。

网友:
有些看着挺合理的,估计实际测试了就知道具体情况可能并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构成此种状态,会从下面管子进气,上面管子的水流下去到与瓶内睡眠齐平,然后保持平衡 ...

支持你“会从下面管子进气,上面管子的水流下去”的说法
不赞成“与瓶内睡眠(水面)齐平,然后保持平衡”

网友:
水面先一平,然后下面的管可能会进气,也可能不会。

网友:
不会,当瓶子密封好,瓶子内会变成真空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简化成这样就好理解了,平衡后红色部分体积一致,管子粗细不一致所以液面高度不致

...

这个是不成立的,水面不可能一高一低的,等高就停止了。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不用想,肯定不可能存在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