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儿童三轮车改比例油门

楼主(2023-08-15):
最近在小区楼下垃圾桶旁看见一个被丢弃的电动三轮车,二话不说,先抗回家
wechat_upload169203214864da5c947a638
回家打开发现电瓶已经没电了,也充不进去,看起来就是放了很久饿死了,换了两个6V4AH电瓶进去车还是跑着没问题。
玩了几天孩子不骑了,反而整天拿个螺丝刀和万用表搁哪拆的起劲呢,看来捡垃圾这毛病我儿以后估计也逃不了
wechat_upload169203237464da5d768cd85
wechat_upload169203309764da6049e05bc
为了让我儿体验一下加油门的真实体验,我就用555给他做了一个调速器
wechat_upload169203314364da6077860bc
安装在电瓶仓里
wechat_upload169203314464da6078d1d3e
油门用的滑动电位器,拆的汽车的自动大灯模块上的。在油门踏板上绑上油门拉线,拉线中间绑在电位器上,后端绑上皮筋固定住,皮筋用于电位器复位,
试了下,油门踏板踩的越重,车速越快,提速也是很线性的,改装比较成功,提高了可玩性

网友A:
买个电动自行车转把改一下试试呢

网友B:
大灯模块调高度的吗?这个模块有运放比较电路控制执行电机,扩流可以直接驱动三轮的电机,不用再加5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动自行车转把改一下试试呢

那个需要控制器,不符合低成本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灯模块调高度的吗?这个模块有运放比较电路控制执行电机,扩流可以直接驱动三轮的电机,不用再加555{:013 ...

那个模块类似舵机,外部一个电位器调节,模块里一个电机,电机转动调节内部的电位器,使的内外两个电位器的电压值一致后电机停在转动

网友:
大改啊这是

网友:
再改,关联车速到表头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改造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个真是厉害,收藏了

网友C:
看标题中的“比例油门”(实际是电门)以为玩上内燃机儿童车了,还心想那东西尾气污染可不应该给小孩儿玩。
电动三轮车用脚踏板控制车速有点不搭啊,还是用转把更逼真。不过下次再捡到四轮车时可以这样改,从小培养孩子的驾驶习惯。

网友:
都是跟你学的,有样学样,可不能让小孩学这个。考公务员做大官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中的“比例油门”(实际是电门)以为玩上内燃机儿童车了,还心想那东西尾气污染可不应该给小孩儿玩。 ...

屋里有俩四轮车,不过都是自己买的,不舍得改,索性这个捡来的三轮车可以随便搞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