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现在的电动汽车标配都是10个高清摄像头么,想想就觉得可怕

楼主(2023-08-15):
某电动汽车采用11个8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

这一天得录多少数据啊,
一年是不是能写坏很多张tf卡

网友A:
又不是行车记录仪,只是视觉传感器,数据实时的,用完就丢弃了

网友:
数据只进内存不仅闪存。     不过特殊型号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别的算法,遇到特殊情况也可能会进闪存然后传回后台,这个主要是看程序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行车记录仪,只是视觉传感器,数据实时的,用完就丢弃了

汽车自带摄像头数据不能存放到存储设备上么

网友:
10个高清摄像头不算多,现在的汽车拥有驾驶辅助的功能越来越多,五花八门,全部都要依靠各种传感器来感知,比如自动学习司机的驾驶习惯,监视司机的每个操作和动作规范,当司机疲劳时或者有瞌睡的预兆时及时接管汽车操控,自动辅助加强功能从最初的自动巡航到主动接管操控,目的都是为了让驾车成为一种安全的享受。规避危险的发生,让行车更加安全。已经有人测试过,在离前车很近时,故意油门踩到底,此时电脑会主动制动。有效避免发生碰撞。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自带摄像头数据不能存放到存储设备上么

这方面有法律法规要求,不能记录。

网友:
实时用于辅助驾驶的可能不存储,只有特定的摄像头存储,哨兵模式有动静才存储。

网友:
以后说不定还会更多。

网友B:
10个高清摄像头没有两个眼睛看得清楚

网友C:
以后黑进一台车就可以远程操控了

网友D:
某品牌因为有哨兵模式,很多地方说会泄密,不让进。哈哈哈

网友:
10楼正解

  哈哈哈哈

网友:
以后说不定还会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品牌因为有哨兵模式,很多地方说会泄密,不让进。哈哈哈

特斯拉:说的就是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自带摄像头数据不能存放到存储设备上么

不是不能,是没必要。数据量太大只用于实时分析情况用于辅助自动驾驶并不是用于做记录用。可能其中一二个(比如前后左右)的会当行车记录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个高清摄像头没有两个眼睛看得清楚

人的眼睛其实是一台像素高达5.76亿的超级相机。这个基本秒杀现在的高清摄像头,而且处理能力超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黑进一台车就可以远程操控了

以后雇凶杀人都不用杀手了,直接找黑客了。

网友:
汽车摄像头的数据好像经过处理,只保留关键特征后可以传服务器

网友:
类似传感器的形式

网友:
不需要人工干预(不由驾驶员意志打开系统)主动后台上传,三维地图数字加密信息,即不占用存储空间和消耗大量流量,又能精准描绘位置,高度,地形,可疑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