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复S470Pro表笔

楼主(2023-08-15):
南京天宇的品控太差了,470 7.21收到货,测试了下电阻电压电流,感觉精准度还凑合就一直放在包里,偶尔拿出来玩玩,总使用时间没超过半小时,前天拿出来测量电池电压,发现表笔竟然坏了。
从插头表笔线那里把线皮剪开轻轻一抽,原来开焊了没焊结实,找卖家给补了一个表笔,这个表笔线质量可以铜丝还挺粗,尝试修复下。
第一步:先把插头金属部分用钳子用力拽下来,然后用3.5的钻头在线端钻孔,清除原来的线皮。
第二步:把线和插头孔涂点凡士林,用一根粗铜丝绑紧表笔线,从插头里拔线拽出来,找一个废表笔插头焊接,最后把插头砸进去。
完美收官。
顺便说一句,买470最好拆开,清理一下焊渣,很多贴片旁边都是锡豆豆

网友A:
无损拆装,就是不知道装好耐不耐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应该换成硅胶线,不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拆开了应该换成硅胶线,不容易断

就一根线坏了,这种不值得,我有可以组装的表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损拆装,就是不知道装好耐不耐用

应该没问题,我拆的时候仅仅几根线沾了锡,轻轻一拽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