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请教一个不知名智能手表的时间调整方法。

楼主(2023-08-15):
前一段在某鱼上买了一个不知名的智能手表,只有右侧的一个按钮,开机后显示屏可以触摸,但显示界面里没有蓝牙和设置选项,不知如何调日期时间?这个有见过的老师吗?该如何调时间日期。

网友:
估计要连蓝牙才能配置的

网友:
估计是联蓝牙或WiFi自动对时

网友:
APP自动对时的吧

网友:
感觉现在知名的手表也不贵,还折腾不知名的

网友:
那个智能手表手环不连手机呀,连时就同步了了

网友:
买过类似一款,华强北出的,需要连接app以后 自动校时。

网友:
估计绑定手机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但这个是无蓝牙的,也没有插卡处。

楼主:
显示的是日文。

网友:
界面左上角有一个断开连接标志,应该是装上APP后,通过蓝牙自动调整吧,目前手环类基本上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
无蓝牙? 不可能无蓝牙的,一般开机之后会有一个蓝牙信号用来配对,但是APP难找,开机画面蓝牙信号/不知有无线索,再补充一点,这个不叫智能手表,充其量是大号的智能手环,屏幕大一点而已,一点也不智能

网友:
应该要链接app

网友:
手机安装APP就可以对时了

网友:
连接app同步时间和数据的

网友:
应该是自动对时

网友:
难道跟WIN10一样,联网自动校时?

网友:
有APP吗,安装APP试试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品牌型号的,也没有APP.

网友:
这个是不是还得去配个表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