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亚明50W Led碘钨灯

楼主(2023-08-15):
最近小红包买了好多电子垃圾,有些可以当成配件用,有些可能就是永久吃灰。这次晒这个是准备改造我的鱼缸灯用的,结果有点宽,没用上,看来就是永久吃灰的命。

这个价钱还是比较值的,但是用不上等于就是垃圾占地方

简单包装,还好没压坏

可以手提,也可以固定安装

2835灯珠,这个RV好像是压敏电阻,防雷的吗?

芯片看不到字,上边有一层防水清漆

这里还空一个位置

激光打印,说是50W实际远没有这么大,后边有图

防水性能估计不错

做工还不错

外壳就是散热片,直接铆上的

实测功率十几W,随着温度升高,自动降功率,最终在14W左右。

外壳是全铝的,就是太薄,估计0.1MM忘了测厚度,蓝色的是保护膜,使用的时候要撕掉,利于散热。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少个夜间光照效果。

网友:
这种我也用红包撸了个,散热太差了,就薄薄的一片,得加强一下才行,不然很快会热死。

网友:
觉得生产所谓的LED本末倒置,用到碘钨灯大多数的场合不是照明,而是烘干,用的是红外波段,不是可见光
这个LED碘钨灯虽然标称大功率,也只是照明用

网友:
功率虚标几倍啊。

网友:
为什么明明是LED却叫碘钨灯,是特别的颜色吗

网友:
有没有点亮的效果啊

网友:
就一普通LED灯,还碘钨灯

网友:
背后加散热片。

网友:
亚明50W Led碘钨灯这么大的灯,不怕把鱼照惊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可以假一赔三吧?

网友:
现在的厂家羞于实标参数,你不虚标个几倍都不好意思跟同行打招呼

网友:
直接高压驱动了,越来越少元件了。
LED与荧光灯的光效差距才20%,而LED更怕热。
几栋楼的22W的环形吸顶灯灯,荧光灯管两年,LED的也差不多,散热太省热死的。

网友:
线性恒流的,成本低。只是这散热不降功率使用,用不住。

网友:
现在各种灯很便宜,以前撸了一堆还在吃灰

网友:
以前用碘钨灯烘干电机,这灯可不成

网友:
淘宝几乎所有商品的封面都有虚假宣传现场,这灯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