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猛踩油门猛踩刹车是不是坏的快?

楼主(2023-08-15):
我是自行车技师。没玩过机动车。但是我感觉应该也是一个道理。是不是猛踩油门猛踩刹车就坏的快呢?我看网上修CVT变速箱的人说。CVT最怕猛踩油门。

网友A:
不会呀,我的启辰D60暴力开了几年了,也是CVT的变速箱,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猛踩油门对和发动机和变速箱是一个考验,猛踩刹车对刹车装置是一个考验,质量好还好说,质量不好就不好了,所以说这样开车坏的快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我的启辰D60暴力开了几年了,也是CVT的变速箱,一点事都没有

几年就坏了啊?   那还叫车啊

网友:
没事儿  放心开  还可以减少积碳呢

网友:
猛踩油门,找一辆化油器试试。

网友:
车的测试工况比这猛得多。

网友:
你只要不把油门踩到发动机里  这些事你就不用担心。你换车他都不会坏

网友:
主要是踩的猛了费油

网友:
踩的猛了费油

网友:
跟自行车一样,踩的猛了费蛋,刹车刹的猛了费牙

网友:
别这样开车,对鞋不好

网友:
猛踩油门对变速箱、发动机机脚冲击确实比较大。急刹车主要是对悬挂系统影响比较大。但是一般这种工况都是在厂家设计范围内的。

网友B:
都是电子油门,踩到底可以,输出动力由电脑说了算

网友:
猛加油和猛刹车谈不上坏的快,属于极限驾驶,需要更加频繁检查或更换机油、刹车盘、片

网友:
车的寿命打折扣。发动机问题不大,变速箱一般先杯。修变速箱的老师傅都说了,不管是啥箱子,用力踹,都坏的快,MT/CVT/AT/DCT都一样,只是CVT相对娇弱一些,主副压力缸磨损加剧,升档压力不够,修的时候大出血。猛踩刹车也是对变速箱的一种大冲击,当然,切到空档猛刹另说,只是费盘费片的问题了,不过这时刹车距离肯定是要变长的,安全性方面不提倡,所以,为啥带档刹车距离短,大家知道了吧,变速箱齿轮组在压制着

网友:
会不会坏得快我不知道,但是坐里面肯定不舒服

网友:
谁这样开车呀,坐着车上也不舒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电子油门,踩到底可以,输出动力由电脑说了算

明白人!
曲轴转速上不来,电脑是不会过度喷油的

网友:
猛踩油门和刹车肯定对车辆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