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很好玩的110000转涵道风机

楼主(2023-08-15):
比较好玩的110000转涵道风机,最便宜的3.8一个,需拆开重新绕线8-9圈,上电调,通电拧电位器,功率轻易拉满60W,小小电机顿时吹出来强劲风力,有空给它装水管外壳,可当高端单功能电吹风用..。。。功率更强做工精美的还有22元一个150W无刷电机,但不知道风力效果如何。。。看下戴森电吹风机基本2000到3000,咸鱼用该电机DIY自制电吹风基本200+。。。。3.8元型号算是小功率,外壳薄,散热一般,定子带胶水固定不好拆线圈,用18元30A电调驱动,12V开3A到4A,8管电调都发热。。。另外有其它电机型号可选,最好的应该22元150W那款,但俺舍不得买。

网友:
看着就好玩,买了几个还没开玩

网友:
看着确实好玩   不错

网友:
我看着也好玩

网友:
像防空警报器一样的声音吗?

网友:
打到手痛吗

网友:
11W转,飞起来了吧。

网友:
电池用多大的

网友:
D个吹风机玩

网友:
用多大电池

网友:
11万转的电机可是不多见

网友:
已没有了,还会有痛的感觉?

网友:
你这电调太垃圾了,上10A电流就有可能烧了

网友A:
求链接
接线方法应该有两种,另一种功率更大

网友:
这是重新绕大线径线圈吗

网友:
11万恐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链接
接线方法应该有两种,另一种功率更大

3.8的貌似不太给力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3736022037
4块多的应该跟楼主一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790578103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7905781032

涨价了30%啊
1楼3.38,现在4.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涨价了30%啊
1楼3.38,现在4.38

3.8的也有,不过貌似不如4块多的这款

网友:
买了。拆了,改0.4的线。。。没0.5的线。。。Y接。3锂,7A电调,70W+/-。80g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