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机后面板只有一个黑色的PS/2接口

楼主(2023-08-15):
弄了一个大一点键程长的联想键盘(我喜欢用键程长的键盘),质量很不错想用,不过接口是PS/2,想用在家里的台式机上,一般台式机的PS/2接口是绿色和紫色两个,分别接键盘鼠标,不过家里的台式机只有一个黑色的PS/2接口,不知道这种黑色的接口是不是鼠标键盘通用,暂时没在家也无法试一下。问问坛友们这种黑色PS/2接口可以插键盘吗?

网友:
插上去试试呗

网友:
二合一的,挡板上应该能看到键盘和鼠标的logo

网友:
绿色、紫色的分别是单独鼠标、键盘的接口,黑色一般是同时支持鼠标、键盘的。

网友A:
应该可以转USB的吧

楼主:
没在家,就是先问一下如果可以回去了带回去,如果这黑色的接口不能插键盘就提前买一个转USB的转换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转USB的吧

可以用就不买了,如果不能直接插打算买一个转换头

网友:
只有一个口的通常都是双用,插鼠标键盘都能用。一般颜色是半绿半紫,也有一个颜色不是绿色或紫色也支持双用。

网友:
不懂帮顶,一般能用,转接头应该也不贵

网友:
单口的主板都是通用的,我家里好像有个usb转接头,

网友:
我的主板上有两个PS/2接口,一绿一紫,分别对应鼠标和键盘,纯黑色的好多年没见过了。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正常双用的一般是半紫半绿,直接黑色的目前还没见过,不会是S视频接口吧?一种老式的视频接口,看起来跟PS2的有点像,刚好是黑色的。

网友:
通用的,关机状态把键盘插上去开机后就可以识别了。貌似很久之前开始的主板PS\2口都是黑色的,要不就是品牌机那种一半紫一半绿。

网友:
近现代主板的PS2口黑颜色的非常少

网友:
买个WIT122芯片做个转换,亲测有用,我的就2个基本用不到的键用不了。

网友:
一般单口的都是通用的

网友:
不支持再转接

楼主:
已经试过了,这个黑色PS/2的插口键盘跟鼠标可以通用,谢谢坛友们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这个黑色PS/2的插口键盘跟鼠标可以通用,谢谢坛友们的回复。

PS2 标准接口可以支持多种设备,只要符合协议都行,不止鼠标键盘

网友:
可以通用,放心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