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光伏板接线盒拆解

楼主(2023-08-15):
我在自家阳台安装了二块太阳能板,今天发现一块板子输出电压只有15伏,标称输出电压是32伏,开始以为是电线出问题了,用万用测量后发现是板子的问题,拆开台面的接线盒后发现里面有三只YT1208的管子,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查到这三只管子的参数,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测量电压只有一组是正常的。从原理上来说这三只应该是二极管,不知道对不对,白天有电,晚上没太阳了把它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它坏了,我想光伏板损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A:
这个不是锡焊的吧,这个太阳能板电流还挺大的,如果短路发热锡焊的就直接掉了
貌似这个是防倒灌的二极管,是反向接在太阳能板上的

网友:
也许不是双二极管,很可能是场效应管,坐等大神们科普。

网友B:
测二极管导通就可以了,可以反向截至的就说明二极管正常,是太阳能板断线。
这个二极管大概率是没坏,因为二极管损坏的现限大概率呈现的是断路不是短路,因此判断故障原因是太阳能板内部断线

这里的用途不是防倒灌的,是用作旁路导通,也就是当太阳能板被整体遮盖或者断路时,将出问题的这组太阳能板旁路掉,不至于整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二极管导通就可以了,可以反向截至的就说明二极管正常,是太阳能板断线。

这里的用途不是防倒灌的,是用 ...

你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锡焊的吧,这个太阳能板电流还挺大的,如果短路发热锡焊的就直接掉了
貌似这 ...

这是原装的,还没动过,就是锡焊的

楼主:
真的是场效应管,那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图片没传上来

网友C:
有太阳的时候,光伏板通过二极管正向导通给蓄电池充电,没有阳光的时候,二极管反向截止,防止蓄电池对光伏板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太阳的时候,光伏板通过二极管正向导通给蓄电池充电,没有阳光的时候,二极管反向截止,防止蓄电池对光伏 ...

你说错了,这些二极管是并联在太阳能板中的,不是串联的,起不到防止蓄电池对光伏板放电的功能!

并联的二极管用作旁路导通,每组太阳能板并联一个(一块大面积的太阳能板一般由2-6组太阳能板组成),避免因一组太阳能板失效而导致整体失效的问题。
防止反向放电一般是配以控制器利用mos管控制,效率要高。简单的场合则只需要在整体中串接一个二极管即可,串接过多的二极管不会提高防方向放电的能力,反而会影响整体的效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是场效应管,那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你找错了,不是mos(场效应管),你太阳能板用的是TO-263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内部由2个肖特基二极管组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错了,这些二极管是并联在太阳能板中的,不是串联的,起不到防止蓄电池对光伏板放电的功能!

并联的 ...

原来如此

网友:
应该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错了,这些二极管是并联在太阳能板中的,不是串联的,起不到防止蓄电池对光伏板放电的功能!

并联的 ...

你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错了,不是mos(场效应管),你太阳能板用的是TO-263封装的肖特基二极管,内部由2个肖特基二极管组成 ...

希望是我找错了,要不都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了,晚上拆下来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组成的共阴或共阳的半桥器件。

网友:
里面有点高端,看不懂,不过看上去做工还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二极管正极接的光伏板正极,负极接光伏版负极,也就是并联关系,应急可以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折型号却是查不到
从电路的应用来看,应该是二极管用法

楼主:
就是肖特基二极管,之所以用了三只,是因为这块板子就是三组串联的,每组10V电压。其作用就是10楼”拿糖糖换媳妇“所说的起到旁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