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45489C037664,请问大神这是啥制程的颗粒啊?

楼主(2023-08-15):
如题,把“朱总”发的YS9082HP的工具都下了个遍,都没有这个颗粒的固件,所以上来问问大神,要是搬板的话,啥主控比较好!

网友:
45开头必是闪迪。BICS5

网友A:
这玩意怕不是那个奇怪容量的BICS4/5,曾经见过171G/CE的BICS4

网友:
BICS5...开卡工具不好找

网友:
上58xt应该可以  我的群联自封的东芝bics5 就开出来了  用bics4开卡来改   bics5闪迪参数从59xt里面找  我就是里面复制过来的   有个06改成05就可以了    因为58有个文件夹上05  59是06  不改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怕不是那个奇怪容量的BICS4/5,曾经见过171G/CE的BICS4

171g就是qlc下1.33tb吧,tlc就是1tb。

网友(2024-03-30):
学习中   大师这个是有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颗粒,没有工具搞哦

网友:
这个就是BICS5的QLC,单CE 128GB

网友:
应该是西部数据的Bics5的单ce颗粒吧,说是SM3265AB, SM3265AC, SM3271AB, SM3281AB, SM3281BB,几种板子可以装

网友:
控制器:SM3265AC, SM2259XT2 貌似也可以

网友:
这个工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