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最大功率的焦耳小偷预发布,输出功率高达3W+,输入700mV/6.3A

楼主(2023-08-15):
搞了很久,低压大电流下的环路稳定问题终于相对圆满的解决了,低压可以下潜到650mV(输出电流0.9A)和700mV(输出电流0.96A),此为它的实物图和上一版的电路图。

这玩意反反复复对PCB和原理图进行迭代,已经进行了3次,今天的测试将促成最后一版的迭代。
此电路在低于0.9V时要保证电源内阻不大于10mR,低于0.8V时需要加强散热。经过实测发现高温会引起器件性能下降,使得环路更易失稳电流失控。如果没有合理的散热措施,温升会引起器件导通内阻增加引起电流增加,电流增加缩减环路相位裕量引起环路失稳。此外电源内阻引起的附加相移在低压大电流的环境下显得更加突出。一般对boost变换器进行建模分析都是基于相对理想的环境下,低压大电流下电感ESR还有MOSFET的内阻等因素不可忽略,对于环路参数的计算带来很大麻烦,直接按照Datasheet里进行计算并不可行。
有空全部整理出资料,有人想玩就方便些。
这玩意究竟有什么用?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单节镍铬,镍氢,镍锌,铅酸电池用作LED供电的场合,也就是说丧心病狂把它放进手电筒里可行,除此之外就是玩玩。

网友A:
这是不是不把干电池榨到0V不罢休?

网友B:
保证电源内阻不大于10mR???一般动力18650都做不到

网友:
我是伏特警察,焦耳小偷先生,跟我走一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证电源内阻不大于10mR???一般动力18650都做不到

看起来好像有点不乐观。
不过考虑到PCB是1OZ的,PCB电源端子连接线是电阻引脚剪的,感觉它们贡献了不少内阻,所以大电流下再引入额外的接触电阻就会导致环路失控。比如通过鳄鱼夹拉线给PCB供电是不行的,只能把PCB上的引脚直接连接到可调电源端子上压紧。实际上可调电源的内阻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实验如果在实验条件下再引入越20mR左右的内阻好像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电源内阻要求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不把干电池榨到0V不罢休?

榨到漏液为止

网友:
玩玩还行,没有什么使用场景

网友:
研究可以,实用价值不大。

网友:
焦   耳    大    盗
其实。。。你这是走偏锋了,更多可以看某年电赛题,叫能量收集充电器,是把报废5号电池串联,在很大内阻的情况下通过mppt榨干电能。你这个嘛。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网友:
个人表示电池内阻要求达不到

网友:
低电流的倒是有很多场合可以用,比如给led屏幕的表供电,大电流这样搞电池不好找,快没电的干电池都是内阻变大导致放不出来电

网友:
d电池榨干机

网友:
好玩,挺好玩的。

网友:
膜拜一下高手,这个只能看看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实际用途?

网友:
现在干电池使用的少了,这种电路还有用吗?

网友:
一个电阻完事的事

网友:
没有看懂标题,输入700mV/6.3A ,啥意思?

算出输入是4.4W,输出功率高达3W+了,这,偷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