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一下为何没有M3.5细牙的螺丝呢?

楼主(2023-08-15):
请教一下为何没有M3.5细牙的螺丝呢? 没地方购买得到.因为散热器螺丝孔是M3.5细牙的.那需要这种螺丝怎么办呢?定制吗?

网友:
淘宝啊。加上签到红包,几乎不要钱就能薅到羊毛

网友:
特殊尺寸的是定制才有,自己也可以找3.5攻丝的模具来制作。

网友:
让我想起了自攻螺丝3和3.5和膨胀胶粒,有些商家根本不说明。结果不配套,组合一起不能用。用的钻头也不一样。
工厂常见的丝锥也是3和4,3.5的没买过。

网友:
影响不大的话,直接攻丝M4

网友:
M3.5属第二系列螺纹,不在推荐选用的第一系列里,所以市面较少。

网友:
细牙属于英制,国内用的很少,都是公制

网友:
万能的淘宝也没有嘛

网友:
非标螺纹  自己搞 买丝锥板牙

网友A:
哪家的丝锥比较靠谱?我在铝块上攻四个M3的孔,结果在攻第三个的时候,丝锥断在孔里了,这咋办?

网友:
直接用3.5的粗牙螺丝一样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丝锥比较靠谱?我在铝块上攻四个M3的孔,结果在攻第三个的时候,丝锥断在孔里了,这咋办? ...

电火放电,找线切割加工店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丝锥比较靠谱?我在铝块上攻四个M3的孔,结果在攻第三个的时候,丝锥断在孔里了,这咋办? ...

攻丝我是攻一下丝,回一丝,如些反复。没断过丝稚,我是不敢一直向前攻。

网友:
万能淘宝有,不是通用的贵

网友:
还真不好找,自己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丝锥比较靠谱?我在铝块上攻四个M3的孔,结果在攻第三个的时候,丝锥断在孔里了,这咋办? ...

铝料粘度大,攻丝需要水和油润滑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家的丝锥比较靠谱?我在铝块上攻四个M3的孔,结果在攻第三个的时候,丝锥断在孔里了,这咋办? ...

攻丝不加油?就算攻工程塑料,一般也要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