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两个功放可以同时接一个喇叭吗

楼主(2023-08-15):
想听a功放时就插a电源,想听b功放时就插b电源

会爆炸吗

网友:
要看功放类型,最好有切换开关否则不用的功放成为负责的一部分。

网友:
具体看电路结构,一般的ocl电路,输出端大概率有喇叭保护,机器不上电,继电器是断开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直藕的,btl的,数字的,估计输出是直联的,小功率应该没有问题,大功率就不好说了

网友:
应该是区分情况的吧,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
不确定就不要乱来哈。

网友:
简单地说:楼主是不是想搞事情?

网友A:
有喇叭继电器保护电路的机器可以直接用,只要不同时开机就行了。没有喇叭保护电路的加个继电器切换,继电器控制线圈由其中一台机器(假设a机)控制,喇叭负极并在一起,继电器常开触点接b机,当a机打开电源时继电器吸合,断开a机由b机输出音频信号,a机不开的时候b机直通。双喇叭的话就用双触点继电器。
还可以用双刀双掷开关控制,喇叭和电源都接到开关上,具体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网友:
不同时开机就没事

网友:
在线上搞个开关

网友:
做隔离,要不功率倒灌就boom了

网友:
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
有双路分音的绝对没问题,底中高音两个功放同时推,看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喇叭继电器保护电路的机器可以直接用,只要不同时开机就行了。没有喇叭保护电路的加个继电器切换,继电器 ...

继电器真是好啊
但是已经买了摇臂开关了

网友:
加个2刀开关或继电器。

网友:
想听那个开那个,不至于两个功放都开启吧。两个功放肯定不能同时接一个喇叭

网友:
两个功放接在一对音箱上当然可以,只要做到两个功放不同时接通电源处在工作状态就可以,不过两个功放接在一对音箱上同时工作在现实中也没有什么意义吧?并且还容易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最好不要接,尤其是大功率的功放

网友:
不行,影响音质不说,不安全,还是把音箱线拔插一下,用双掷开关对高价的音箱线来说影响你心情

网友:
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
最好不要 这样接,很危险的,一不小心两个功放 并联就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