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同事的联想X230笔记本升级固态直接起飞

楼主(2023-08-15):
同事的联想X230笔记本升级固态直接起飞

至少比固态流畅了许多

内存条不是同一款

HGST的笔记本

大多是笔记本塑件上好像都有标志

时隔不久,480G固态都没有240G的价格高了

铠侠,前身东芝

送了一堆配件

漂亮而美丽的固态

反正是别人的,拆

原东芝的芯片也改名叫铠侠芯片了

进入PE分区且重装

弄得久了,就啥都会一点

分区后看下寿命,全新

自动GHOST后丢那边不管

装好系统后测试下速度

完美
同事使用后评价,真TMD好用

楼主:
之后,同事500G的机械盘也送我了。。哈哈哈

网友:
不错,帮忙得一个500G的机械盘。

网友:
贵点的盘至少壳子是金属的,不错。 上次200撸的1t盘 直接塑料壳开个大洞,只留边框固定里面的板子,不然估计会热的降速

网友:
有没有这么好?我的X200现在还是用机械硬盘感觉一般。

网友A:
500G硬盘有点鸡肋了,我的1T机械盘装了固态后又买了个光驱位硬盘架装着用,固态只装系统,数据文件等放机械盘,稳妥点

网友:
升级固态硬盘,速度确定提升了

网友:
打开视频网站试试,多开几个网页试试,直接就卡死了

网友:
升级固态硬盘,开机速度运行速度都能提高

网友:
DDR3内 存现在真是白菜 弄根4G换上  ……

集显机子  快不到那里去  马马虎虎用 ……

网友:
看来我也要把HP改改了

网友:
铠侠SSD竟然时金士顿装的

网友B:
换固态快不少,我在用的是X230I,I3的处理器,内存加到16G。上上网没问题。系统装了WIN11.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后,同事500G的机械盘也送我了。。哈哈哈

79块可淘一块大船货480GB东芝企业级SSD D9RVX:有DRAM缓存芯片(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都省掉DRAM缓存了)、DMT高级电容作【掉电保护】、企业级特挑MLC颗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固态快不少,我在用的是X230I,I3的处理器,内存加到16G。上上网没问题。系统装了WIN11. ...

上上网有必要加到16GB内存嘛❓❓

  上上网8GB内存足够的很了。

网友:
我电脑 笔记本都换了固态,那是看得到的快啊!
另外请问楼主 用老毛桃安装系统后 有没有自带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G硬盘有点鸡肋了,我的1T机械盘装了固态后又买了个光驱位硬盘架装着用,固态只装系统,数据文件等放机械 ...

机械硬盘HDD有一上好处:有坏道了SMART会有提醒警告。

  不像SSD(特别是现在生产的消费级SSD短命货),突然哪一天就挂掉,一点提醒警告都没有,数据灰飞烟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上网有必要加到16GB内存嘛❓❓

  上上网8GB内存足够的很了。

主要是内存条便宜,插插满

网友:
现在的消费级SSD的PCB是越来越节省了啊。

网友:
升级固态效果最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