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起子机的披头卡死在夹头里面了,怎么解决

楼主(2023-08-15):
朋友用了一下,可能用的披头型号不对,直接卡死在里面了,诸位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把夹头里面灌一些润滑剂,然后用小档反复进退(左右)冲击了。头子夹在虎钳上。

网友A:
只要把工具借给朋友就会出现类似的事情,把快锁头上的卡簧拆了看看

网友:
搞一个对应的内六角扳手卡在台钳上,松紧冲击一下就下来了,没工具的话上锤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把工具借给朋友就会出现类似的事情,把快锁头上的卡簧拆了看看

已经解决,感谢

网友B:
这样的朋友第二次找我们借工具,能借吗?

网友:
快拆头拆掉,批头夹台虎钳上来回耸几下。

网友:
批头卡槽和夹头钢珠定位不在一个位置,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不支持双尖头,或有的批头座里面有一个塑料垫的原因

网友:
记得这种批头有两种尺寸6mm和6.3mm,插不进去不能硬怼,容易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朋友第二次找我们借工具,能借吗?

碍于情面,也不好意思回绝,也很无奈

网友C:
电动工具不能借给别人用。就算没有损坏,那么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你自己的监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许别人拆解过了或者泡过水了,你拿回来接着用,一旦出事故被打着了或电着了,比被他用坏了还惨呢。

网友:
就怕出这种事,所以最烦别人借我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工具不能借给别人用。就算没有损坏,那么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你自己的监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也许别 ...

事实情况确实如此,也不是有过一次的教训了

网友D:
钳子夹住披头 反向冲击下基本能回位。
之前用世达的披头发生过几次,所以对世达披头印象就不好。

网友:
记住古训,老婆和工具概不外借

网友:
过去大家都穷,一件电动工具几百元,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了,没办法才借着用,我们工厂就是,去工具室借电锤,啥时候都没有,告知,电锤在某人手里,去跟他商量借着用。现在不同了,几十万的汽车都普及了,真的没必要厚着脸皮去借工具用了。所以对那些借工具的人也不必怕面子过不去,理直气壮拒绝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钳子夹住披头 反向冲击下基本能回位。
之前用世达的披头发生过几次,所以对世达披头印象就不好。 ...

上次电锤借了出去,我随手就放工具房里面了,因为不常用,过了一段时间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电机居然烧掉了,这玩意也没有当场验收,吃个哑巴亏吧,真的是什么人都有的

网友:
下次记得和批头一套借出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