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燃气灶电池

楼主(2023-08-15):
看到一位大神自己改造的1号电池,瞬间感觉要把自己改造的发一下

众所周知,锂电池离灶太近不安全,借用废旧数据线拆出两根线做导线,延长,离灶台远一点

1#电池位采用 5#转1#的壳体,拼夕夕很便宜

锂电池位采用两节18650电池盒,放一节电池,另外一节切个槽,装了个开关

因为需要用到降压板,必须得装开关,不然电池会有损耗;

背部热熔胶固定一块LM2596

完活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1.2v不行吗?我家有两节电池的,上了铁锂,单节电池的,上了镍氢

网友B:
我都忘记了电池用了多久了。5年前买了4节长虹1号电池,到现在都没用完。
一般燃气灶的电池座在侧面不会很热,我做法2个小时后摸摸电池也没有烫手。

网友:
我的快四年了,没换过电池,这两天领导说是不是没电了,点火没听到嗒嗒声,拆下电池一量,还有近1.5伏,正常使用着,装上继续使用!用到点火困难再说!

网友C:
2017年10.5元买了一节500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充一次电能在燃气灶上用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不行吗?我家有两节电池的,上了铁锂,单节电池的,上了镍氢

都可以,后面是个可调电压小板,一节两节随便,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忘记了电池用了多久了。5年前买了4节长虹1号电池,到现在都没用完。
一般燃气灶的电池座在侧面不会很热 ...

我家也好久没换过电池了,本来准备在出租房用的,这个灶比较老了费电,结果还没DIY好不打火了,弄好就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7年10.5元买了一节500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充一次电能在燃气灶上用三年。

直接干电池省事,用太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都忘记了电池用了多久了。5年前买了4节长虹1号电池,到现在都没用完。
一般燃气灶的电池座在侧面不会很热 ...

这位法师请借一步说话

网友E:
锂电池一旦过放就坏了,得不偿失

网友:
用降压板,那个还是不太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都忘记了电池用了多久了。5年前买了4节长虹1号电池,到现在都没用完。
一般燃气灶的电池座在侧面不会很热 ...

做法2个小时,你这是求雨还是祈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法2个小时,你这是求雨还是祈福?

磨洋工,故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法师请借一步说话

是做饭(做法)啦。
将猪手(猪前爪加肘子,广东以右前脚为最佳也最贵)在火上烧烤。烧掉猪毛,也将猪皮烧焦一点点去除腥味。
然后用温热水浸泡,让猪皮软化,用小刀刮净表皮。
之后砍成小块,用小刀修净脚趾之间的死皮和猪毛,用清水清洗两遍。
放进大锅内,加清水没过猪手,加入适量姜片和香葱,高度白酒或者料酒一两,不盖盖子,大火烧开后转中火5分钟,期间撇去所有浮沫。
将猪手捞出倒进清水中,洗干净浮沫,也仔细掉清理残留的死皮和猪毛,捞出控干水分。
将大锅烧热放少量油,将猪手放进去翻炒,炒到猪皮稍微有点发黄焦香,加入半两高度白酒去腥,加入姜片八角香叶桂皮小茴炒香,加入柱侯酱蚝油老抽酱油糖盐味精调味,加入适量水煮开后,移入高压锅内,上气之后压15分钟左右。
最后将猪手捞出,如果酱汁不是很浓稠,可以用米酒调一点淀粉水,根据口味加入适量盐糖,或胡椒粉、黑椒粒、豆瓣酱、辣椒酱,淋上酱汁撒上葱花,上桌。

真是做饭两小时,吃饭十分钟。

网友G:
几年换一次没必要改,都是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几年换一次没必要改,都是瞎折腾

高级的折腾不会玩,只能玩这种了

网友:
楼主不是为了节约电池,是要找事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一旦过放就坏了,得不偿失

多加个改装保护板就可以

网友:
我都是用1.2的电池加转接筒,充一次电至少大半年。

网友:
一节电池用了三年,啪啪时还是那第激昂,没折腾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