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设计PD供电的全频有源音箱(未完工)

楼主(2023-08-15):
设计这款小型一体式有源音箱的目的,是为了满足DIY,是尽可能走精品路线的,所以会尽量在选材、设计上用心的。当然实际是很难做出频响平直的音箱的,因为不具备测频响曲线的条件。

尺寸方面采用3寸有源全频设计,因为要尽可能的美观节约空间,还要出好声。全频设计是为了尽可能美观。两只音箱的连接使用按压接头,而且要使用硅胶线,这样才美观。音频输入只有前置有线输入这一种选择。后面计划不使用音量电位器,使用三段牛子开关调整增益,因为音量电位器会有沙沙声。

功放方面由于尺寸的限制,以及尽可能减少容积占用,需要采用对电源要求低,发热小,解析度高的数字功放方案。无法采用传统的模拟方案,从整体表现而言音色比模拟方案差一些,不过数字功法方案的解析度更加有优势。我个人也更倾向于追求更高的解析度,而不是模模糊糊的声音。供电方案使用充电头供电,底噪必须控制好。D类功放芯片采用TPA3128,然后使用手机充电器供电,通过typeC输入接口运用PD协议让手机充电器输出9V2A电压,为了比较好的瞬态性能,需要用boost芯片将9V电压升高到25V然后给功放芯片供电。
功放芯片采用tpa3128
快充协议协议使用xsp06
boost芯片用FP5139

导向管:
内径22,外径25,壁厚1.5

喇叭方面采用3寸带短路环的全频单元,68元每只

箱体采用传统前置导向孔箱体,材质使用密度板。

楼主:
这是设计采用的单元

楼主:
现在只是大概做做框架而已,还有没有设计完全,实在献丑了刚开始学很多东西不会当前只能做到如此。当然最后也不会考虑实际制作。使用RUIFAN的全频单元,不要误以为我打广告,看了看这个单元看着还不错,很有高级感,看起来解析度很高。前置导向管设计(迷宫不会做),喇叭参数不知,后期如果能找到参数再去计算箱体容积和导向管长度。自认为全频难度低,分频的没有曲线很难调试。

楼主:
这是供电部分的方案:考虑到有些人用iphone,所以PD供电只有9V,所以采用PD协议诱电芯片xsp06让充电器输出9V,随后经过fp5139的boost方案升压到25V,给功放芯片和运放供电。解释:switch连接至带开关的音量电位器,起到开关功能。

楼主:
这是整体框架和功放部分,采用常用的ne5532单电源方案,分压后提供偏执,虽然和双电源供电比有差距,不过条件有限,为运放再搞双电源方案不至于,经过电容移相后给数字芯片效果应该不会太差,人家蓝牙小音箱应该也是这么干的。音量电位器做在运放之后,可减少噪声。现在用电位器临时对付,前面有说后续会设计牛子开关调整三档增益的方案,毕竟电位器不靠谱。

楼主:
临时对付的PCB,这是错的,做的就是个屁,来搞笑的,民间HIFI整齐美观补品多就等于高音质,哈哈哈。只是临时做做方案框架而已,后续继续打磨

网友A:
上面那个3D组件图用啥画的,锯齿好严重啊...

楼主:
不做蓝牙是因为蓝牙根本不能用作HIFI,玩HIFI起码得是独立DAC,另外喇叭的电声指标最重要,劣质喇叭某些频段声音出不来再怎么eq都没有用,好的喇叭哪怕没调试好,用eq调好也很好听,解析度高。我现这是个大概思路框架,欢迎完善模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3D组件图用啥画的,锯齿好严重啊...

Creo,是peoe的新版本还没有学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o,是peoe的新版本还没有学会呢

试试Rhino呗,我用5.0显示效果比你那强多了,占用资源还小...

网友:
布局和走线血压高了,能响就是胜利。

网友:
好牛掰的样子

网友:
这是设计阶段? 沙盘推演?
DIY音箱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响.

网友:
这类电源的音质能好不

网友:
软硬兼施  好牛叉

网友:
材质使用密度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做蓝牙是因为蓝牙根本不能用作HIFI,玩HIFI起码得是独立DAC,另外喇叭的电声指标最重要,劣质喇叭某些频 ...

你大概对HIFI有误解,HIFI起码要三频均衡吧,3寸单元天生不可能有好低频,仅此一项就已经注定与HIFI无缘
说明下,低频取决于单位时间内扬声器的空气交换量,想出好低频的前提是扬声器要足够大,注意这只是前置条件,也就是说足够大的扬声器不一定能出好低频,但是能出好低频的扬声器一定足够大
另外音箱的尺寸是需要通过对单元的参数进行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对HIFI有误解,HIFI起码要三频均衡吧,3寸单元天生不可能有好低频,仅此一项就已经注定与HIFI无缘
...

非常赞同你得观点,小喇叭不可能有好低频。

网友:
充分享受制作乐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大概对HIFI有误解,HIFI起码要三频均衡吧,3寸单元天生不可能有好低频,仅此一项就已经注定与HIFI无缘
...

讲得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