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一下美的无线吸尘器的问题

楼主(2023-08-15):
一只美的吸尘器,近日总是显示充满电(三颗蓝灯全亮)但开机几秒后就就成电量只有一个灯亮了,测了充电器空载只有3.6v,插入后看功率表显示13.1W,电流94mA,但充电器铭牌标识是输出25v-29v电流500mA,请问到底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器坏了?

网友A:
充满电了,用一下马上一格点,电池的容量衰减有一定概率,充电器可以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电了,用一下马上一格点,电池的容量衰减有一定概率,充电器可以换一个试试 ...

其实并不是充满电,之前充满电是三个蓝灯都亮,现在充着充着就三个蓝灯全暗

网友B:
看样子像6节的锂电包,接个24v1A的电源临时充一下试试呢?

网友:
有可能电池组里面有某节坏

网友:
应该至少有一节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90%以上概率是电池问题,是某一节电池有问题。

网友:
估计用的充电器不匹配,或者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C:
那叫“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要是充电器有的输出空载有保护,输出电压低。但你这个是电源适配器,空载电压低肯定是坏了。
电池坏没坏不好说,先用输出24v的正常电源充电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D:
看样子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找一个25~29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充电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也有问题。这个电源头就是个电源适配器,没有充电控制,电池的充电控制在吸尘器的板子上。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的原因,一充就满一用就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找一个25~29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充电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也 ...

拆开适配器后发现里面是三条线,黑,白,红,通电没插时黑白是3.6v左右,其它二条没有电压,插入后黑白变成0.86v,红白和红黑变成20v左右了,,晕了,不知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叫“电源适配器”,不是充电器。要是充电器有的输出空载有保护,输出电压低。但你这个是电源适配器,空载 ...

拆开适配器后发现里面是三条线,黑,白,红,通电没插时黑白是3.6v左右,其它二条没有电压,插入后黑白变成0.86v,红白和红黑变成20v左右了,,晕了,不知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6节的锂电包,接个24v1A的电源临时充一下试试呢?

拆开适配器后发现里面是三条线,黑,白,红,通电没插时黑白是3.6v左右,其它二条没有电压,插入后黑白变成0.86v,红白和红黑变成20v左右了,,晕了,不知怎么回事呀

网友D:
既然电源适配器都拆开了,判断一下哪两条线是输出。看似没什么问题,如果电源适配器没问题,那就是电池组的问题,可能某一组电池电压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电源适配器都拆开了,判断一下哪两条线是输出。看似没什么问题,如果电源适配器没问题,那就是电池组的 ...

拆了电池了,6个其中一个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