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小强锂电手电钻5288改大有脚

楼主(2023-08-15):
最近把入手半年多的小强锂电钻5288改大有脚,适合所有小强锂电工具改造!大有系电池充电器比小弟(小强)好得多了,有闪充,半小时充完5.0ah电池,小强就没有这个优待,我手上有一套大有工具跟4个大有电池,这样共用大有电池方便很多!

电商买大有接脚(10-18块左右),小小改造就可以了,小强卡口那磨一点,大有电池卡口稍前一点!我没有焊接中间电池通讯脚(留空),只接正与负脚就可以!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A:
里面有破解小板么?能直接用大有电池?

网友:
注意,通常不带快充的套装,电池也是不支持快充的。不是不能,是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建议看看电池参数再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破解小板么?能直接用大有电池?

不用,能直接用大有电池,到14V,大有电池保护,避免过放大有电池!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小强的老款电池(依然在售),依然是三星电芯。而新款的,改成了海四达——和现在的大有一样。何来“大有系电池比小弟(小强)好得多”?
至于充电器,小强以前也有过,但现在在售的,确实没有快充了,咸鱼二手的,都不好买。
泉峰集团的定位,小强的低端,只是款式少、型号老旧、难看,用料等级都是一样的。个别产品功能强行阉割,比如马刀锯。毕竟小强量太小了,根本不值得设计原创的猴版。
而由于款式老,更新不及时,甚至会出现比大有还良心的情况,比如老款电池电芯依然是三星;比如您这款5288,依然是有感无刷。(印象中大有全系,除了个别机皇(也是因为没“更新”),已经没有感无刷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能直接用大有电池,到14V,大有电池保护,避免过放大有电池!

以前看个帖子说大有电池本身是不带保护的,保护版是在机身里面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大有电池和机器应该都有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能直接用大有电池,到14V,大有电池保护,避免过放大有电池!

大有的电池脱离机器没有放电保护的,

网友B:
大有的电池,除了连接考伯特能触发完美的保护,其他的没见过能用的,FLEX就不说了,那就是大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有的电池,除了连接考伯特能触发完美的保护,其他的没见过能用的,FLEX就不说了,那就是大有 ...

Kobalt其实也是大有,老款kobalt和flex,就是大有换壳,和大有(还是小强/skil,有点记不清了)电池能互插,
新款kobalt和flex,都成了24v,两者电池通用。
感觉泉峰已经放弃大有了,把大有也当成国内特供品牌了,和小强类似了。全球线换成了主打skil,高端kobalt/flex。

网友(2025-03-15):
大有电池的卡口宽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