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都用的什么电源

楼主(2023-08-15):
大家都用的啥电源啊。。。

网友A:
飞马3005+明纬27v电源改的可调电源+自制lm338的线性电源10a。

网友:
还没有买,想买优利德60V5A的,新款还没有找到拆机图,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马3005+明纬27v电源改的可调电源+自制lm338的线性电源10a。

屌炸了。。。

楼主:
兄台你赢了

网友:
ut1306s, 日常够用

网友:
看这工艺有点像龙威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你赢了

其实我没开玩笑,电池供电用于排除电源噪声的影响。
一般搞电子需要下列电源。
可调交流,调压器或变频电源,隔离变压器
可调直流,线性稳压,噪声不敏感的话可以用开关稳压,噪声极端敏感应用要有电池组。
其它,射频电源什么的就是特殊需求了

网友:
这是个好电源,楼主应该是利用的外壳接地线接线柱外加了其它电压源。

网友:
我用的是最普通的可调电源,电源还是数控的比较好吧,但价格也高!

网友:
我用魔改的中兴2400

网友:
没想到成本差异真大啊

网友:
还用的普通可调电源,用坏了再买

网友:
龙威PS305D,日常 够用了

网友:
这个好干净啊。。。

网友:
看见表头了!

网友:
开关电源可调纹波大,还是线性的可调电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