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凡丁F201插卡小音箱开机能播放但音量大且不受控

楼主(2023-08-15):
早先给家里老人买的凡丁F201插卡小音箱,可以插卡听音乐,也可以当收音机使用,还可以照明。近来出现开机能播放,但音量很大,且不受控,怀疑电位器坏了。拆开查看了一下,发现电位器阻值不能调零,始终有个100K多的阻值。更换电位器后,恢复正常。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拆机篇

凡丁F201插卡小音箱,可以插卡听音乐,也可以当收音机使用,还可以照明。

使用的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采用XH2.54-2P接插件与主板连接,要取下电池再开壳。

从小音箱正面拆下拆下喇叭面罩(拆的时候可以先使用指甲撬开下边框,方便取下面罩),看见4个十字固定螺丝;背面贴纸下面还有1个十字固定螺丝,拆掉螺丝后,外壳还有卡扣固定,可以使用指甲撬开;拆了2次,卡扣就开始有断裂。

AU6210K
上海山景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出品的集成了FM接收功能的HostMP3主控芯片,LQFP48封装。

MIX2039
MIXINNO(矽诺微)出品的5W单通道F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充电部分使用二极管降压,三极管转灯,靠锂电池保护板过充保护截止充电,这种充电方式常用于插卡小音箱,有些伤电池,电池容量衰减较快。

二、维修篇
故障现象:开机能播放,但音量很大,且不受控。测量电位器,阻值不能调零,始终有个100K多的阻值;更换电位器后,恢复正常。

使用固定脚固定,挺结实的;为了方便更换,没有上锡。

使用的是这种插脚的B503/50K电位器(使用尖嘴钳将管脚夹直即可)。

换下的B503/50K电位器,右边2脚之间阻值无穷大,内部开路。

附:

相关链接:
DIY一个接插件接口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

网友:
B503/50K电位器比较容易出现这个故障,已经更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修好了又能用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凡丁,先科,金正牌子不一样,但是内部电路板都几乎一模一样了。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插卡收音机乐廷t50,现在FM收音机缺频率,大概101.1MHZ以上的频率收听不到,大神们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的设计貌似都是电位器控制直流电压,改变功放芯片的增益实现音量控制,直接控制信号的很少见了,一旦电位器接触不良就容易引起音量失控。

网友:
功能有点复杂了,我感觉老年机越简单越好,现代t853还可以

网友:
电位器质量不行~

网友:
这是通病,时间长了就会出现

网友:
这种电位器质量参差不齐,容易坏是常事。

网友:
带线的18650电池,不如搞弹簧,还可以换电池

网友:
电源开关,音量电位器,Tf插槽,充电口,都是唱戏看戏机易损件

网友:
充电部分用二极管降压就是坑人的,4054几分钱一片,成本高不到哪里去,其实就是计划性报废

网友:
电位器一下子拧过头了,应该是

网友:
电位器质量不行

网友:
第一次见把锅仔片三个字印在电路板上的,牛。

网友:
这收音机功能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