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买了个电池内阻表,搞个壳子装起来~~~

楼主(2023-08-15):
前几天无聊逛淘宝,偶然发现一家有卖电池内阻表头,价格才3X元,直接下单。

三天后到货,寻思光一个表头也不能用啊,于是打开柜子翻了一阵,找到一些零件,开工。

对着塑料壳子一阵输出之后,洞打好了,歪了点,手工差了点,还得练练~~~

装好电池和充电保护二合一的板,保护板直接双面胶粘上, 电池用704硅胶粘上,
侧面装上TYPE C充电插座。

再把夹子线焊好, 成品完成,开机上电,屏幕显示电池电压

手上没有高精度的电阻,测一个0.33Ω的电阻看看,显示326,精度还可以

找一个14500的锂电池试试看,97mΩ

找个拆机的汽车电池单元测试一下,嘿,只有4mΩ,不错

总结: 精度还不错,偶尔测一下电池内阻,也不需要太高的精度,
我觉得这个小表头正适合我用。

谢谢观看~~~

---------END----------

网友:
lm317 +ne555呃呃呃方案吗

网友:
链接呢?请发链接。。。。。

网友:
能测电动车铅酸蓄电池内阻吗?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

网友:
链接呢?请发链接

网友A:
只测量两极,为啥用4条线呢?

网友:
手艺不错,手艺不错

网友:
搜 电池内阻表头 就能收到

网友:
一般情况下测量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测量两极,为啥用4条线呢?

四线法测电阻,两条线实际上是电源线用来输出电流的,另两条线是测量电压的,电压除以电流就是电阻,这样可以排除输出电流的两条线上的压降带来的误差。
在要求测量精度高的时候、输出电流很大的时候、输出电流线的阻值明显的时候,输出线上的压降就不能忽略了,所以另外用两根线在电阻两端测量电压,测量电压的表是高内阻的所以测量电压线上电流微小是可以忽略的 ,这样知道电阻两端的精确电压和流过电阻的电流就可以知道精确的电阻了。

网友:
要配个好点的表笔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要是能拆一下看看内部更好了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的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测量两极,为啥用4条线呢?

他把开尔文夹的两个触点当一个触点用,应该是减少线阻吧

网友:
等哪天有大额红包看能不能凑一套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哟。。。。

网友:
看起来不错,价格便宜,期待精度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