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多图杀猫]有时候电池怀孕真的不是因为他的形态

楼主(2023-08-16):
怎么说呢……

在隔壁一个软包电池怀孕的贴子里好像被人怼了,还有人拿IP3005的介绍回复给我,其实也不是不知道这玩意是集成化保护方案,可是我确实是给我的电池多加了一层保护板才让它存活了十年都没有一个人来找过我麻烦。

2013年我插足过PSP改UMD电池以及破解,卖出去有几十块电池,从606050到1060105都有,真的是一块返修的都没有,好评率100%,还有人放了几年拿出来玩还能玩的。
我自己也有好几台PSP在吃灰,虽然现在不玩了,但是我偶尔还是会拿出来回味一下老游戏。

我自修的是软件,所以电池这方面确实不清楚,可我还是会用万用表的,知道那些胀包的电池都是因为主控给的放电下限电压太低,甚至低到2.5V,有时候长期存放或者空气湿度高点容易导致电池胀包甚至“锁电”,为了避免二次加工后再出一样的问题这才选择了可以选择放电到2.7V~2.8V的保护板。

——多余,但是有用。

我也意气风发过,我也怼过人,有时候也有自己的执拗,但是没有这些毛病我真的走不到这么远。

下面是自证图,源自我自己的出售记录和阿里巴巴相册,还有系统截图和各种“劣质”软包电池的照片,全高清,自取。

===============================================================================
再补一点图

===============================================================================

=================================================================================
最后补一张当年的工作台
=================================================================================

网友:
软包的,容易坏

网友A:
为修理师傅留空间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修理师傅留空间不好吗?

这不是怕废电池污染环境么

网友B:
怎么说呢... 用这种“集成化保护方案”的数码设备,遇到过好多次电芯鼓包的——当然,不是全部——然后自己维修,换成独立保护板,之后长期吃灰都无事发生了。不知道是不是集成方案的可靠性比独立保护板低一些。

网友C:
自问没有什么料,也不太懂,只是感觉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 用这种“集成化保护方案”的数码设备,遇到过好多次电芯鼓包的——当然,不是全部——然后自己 ...

SONY当年PSP家族电池也是花样扑街,就是因为用的他们自家的一体化主控做的,说是带保护功能,结果同期那些卖UMD电池的一两年左右全鼓包,我这边加了一个可以选择放电到2.7V的保护板以后我自己用的那几块电池都放了快十年了还好好的,有时候真的是集成化越高问题越多,反正保护板也不贵所以我就全加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问没有什么料,也不太懂,只是感觉楼主好厉害的样子

只要肯花时间鼓捣你也可以的亲

网友D:
多图早就不杀猫,杀屏,杀得人不想看

几句话说明白就没必要说太多,不是有时候,是绝大多数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图早就不杀猫,杀屏,杀得人不想看

几句话说明白就没必要说太多,不是有时候,是绝大多数时候 ...

不好意思咱是话痨,多担待哈

网友:
我的psp电池也鼓过 原来是保护板问题 后来买的品胜 因为不玩 大概一个月充一次电 得五年了还OK

网友E:
软包锂电长期插着充电,怀孕鼓胀的概率是99.99999999%
手里好几台旧手机,插着充电头,半年就鼓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包锂电长期插着充电,怀孕鼓胀的概率是99.99999999%
手里好几台旧手机,插着充电头,半年就鼓胀了。 ...

就是抓一头牛边吃边拉也会受不了,何况是电池对不对

网友:
刚注册。话帖的意思。看字写的确实是自学,没别的意思,我自学的语言。说到杀猫,可以试试做光猫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软包锂电长期插着充电,怀孕鼓胀的概率是99.99999999%
手里好几台旧手机,插着充电头,半年就鼓胀了。 ...

锂离子电池一般不要满电存放,半满存放是最佳的,长期满电就容易鼓包

网友:
任何事情都有学问,钻进去,吃透了,解决的方案就有了。

网友:
一直以为鼓包是过充

网友:
电池容量也不大

网友:
太饱或太饿是锂电怀孕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