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带HDMI输入的CRT彩电:乐华HD29V18SD

楼主(2023-08-16):
朋友门头收了一台坏掉的电视,可能是以旧换新买家电用来抵价的结果。本来这种电视没啥亮点,但是自己发现这台电视居然有HDMI接口!这种接口在大头电视上真是罕见。于是拆开看看吧。

电视正面 4:3纯平。

背面的标签

丰富的接口......

HDMI接口居然改名叫 A-LINE

拆后盖后的样子

显像管标签

显像管控制

电路板整体 可以看出高压包部分已经烧黑......

电源部分

这台电视居然用了微处理器,可以看到内存和带有散热片的CPU。

内存颗粒:IS42S32200C1-6TI   64M容量

2个表面滤波器

信号处理器  TB1307FG

关键部分来了! 这台电视的HDMI 居然是用的转接芯片,此芯片型号是 SiI9025CTU

网友:
160W的功耗

网友:
牛,这么老的电视居然就有HDMI接口了,当时应该算很先进的了吧

网友A:
看这电视的配置已经迈进了智能电视的门槛,但为了控制成本,显示部分还用CRT

网友:
早期对应能输出HDMI的设备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电视的配置已经迈进了智能电视的门槛,但为了控制成本,显示部分还用CRT ...

那时候液晶屏很贵的,估计这个尺寸得好几千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最后一批CRT电视了,应该不会太老!

网友:
这灰尘  看着难受

网友:
高压包不是烧黑的,这个器件就是容易吸灰。

网友:
高科技的产品。

网友:
做工用料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算初级智能电视

网友:
确实比较少见,一般都是液晶电视带HDMI。

网友:
还能显示吗?不能用了一定要修修珍藏了。论色彩还得是CRT以前很多照相馆都用它调色。这个还带AV输入输出接口

网友:
这产品,就是设计给那些老顽固们的,抵触液晶,嫌弃液晶拖尾,看着16:9的屏幕不舒服,变形,,,,各种理由攻击
带HDMI真的高大上

网友:
法国汤姆逊显像管,色彩比不上特丽珑,超级晶丽,辉聚显像管

网友:
有HDMI接口有VGA接口在当年并不算是先进的,因为当时的分辨率很低,接口也不带音频。此电视亮点是采用了进口彩管,更先进一点的是带数字电路的画中画技术,这么大的电视,消磁线圈应该有一斤紫铜吧。

网友:
竟然有HDMI接口

网友:
第一次看到,绝了。

网友:
29寸纯平,,带HDMI的CRT。。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