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墨将C1 Lite手柄肩键轻触改微动开关

楼主(2023-08-16):
墨将C1 Lite手柄,使用手感还不错

使用一段时间后肩键处的轻触开关产生断触,锅仔片还是不够耐用。

手柄结构设计不错,左右手柄处4粒螺丝,标签下2粒螺丝,中间1粒螺丝拧下很好打开。

选用凯隆的弯脚蓝点75G两脚微动开关来替换

需要左弯,右弯各一。

比划一下位置引脚位置不对应,扳小些

高度不够,引脚不能全插入焊孔

拆除原轻触开关

磨细引脚

只需打磨1.5mm长度

仔细调整位置

硬伤是引脚长度不够,蓝点无法调整在原位置中心

组装好后根据手感调整位置

拆装三回才把手感调整到舒服,但右肩键比左侧上下晃动的余量不一致手感无法调整到完全一致是个遗憾。

网友A:
这个改了以后,按键支撑力够吗?

网友B:
手感会有很大不同吧

网友C:
这个手柄做工不错啊

网友:
玩具毫无手感可言.这种手柄玩几把,戒再玩游戏

网友D:
自己能改就是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了以后,按键支撑力够吗?

支撑力够,有弹簧撑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会有很大不同吧

比轻触开关的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柄做工不错啊

肩键不行,左右余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能改就是高手了

我很赞同

网友E:
神油啊,这地方 不正是用神油的地方嘛,换的哪门子按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神油啊,这地方 不正是用神油的地方嘛,换的哪门子按键啊

轻触开关内的锅仔片,构造和材质的问题,手感和耐用度无法和微动比。神油没用

网友:
东西不错,硬芯的

网友:
扳机键不错,键程足够长,肩键下面是用金属做的加强吗?

网友:
这强度差别比较大吧

网友:
真不如接长引脚后规规矩矩折弯,然后洞洞板或者薄亚克力板裁成合适尺寸垫在微动下面。
现在这样微动悬空受力结构不合理,时间久了可能出问题

网友:
最终还得回到锅仔片

网友(2025-09-29):
很详细的解说,就不不知道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