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到手拆 语音ai 鼠标

楼主(2023-08-16):
语音打字挺准的,ai 只能文字对话,用的啥内核?

网友:
现在AI都这么火了吗?

网友:
第一次看到有语音ai功能的 鼠标

网友:
ai体现在哪里?

网友:
这个好像麦克风都没看到

网友:
可以语音打字了

网友:
真是高级啊,语音识别,都可以不用键盘了。

网友:
做工还可以,不知道高级了哪里

网友:
CPU型号怎么不拍清楚点

网友:
现在写字的时候发现有些字都不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
在家还可以试试,在办公场所,有点那个了。。。。。

网友:
第一次见绿色泓力电池,之前的都是紫色

网友:
芯片上似乎是讯飞Logo

网友:
一看标题我以为为了声控左右键和滚轮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有时候打字回帖子是方便多了

网友:
手机安装一个输入法就有语音功能,这个应该是配合电脑端的输入法软件使用的,类似手机一样。处理识别语音在电脑与服务器上,这个只是带无线麦克风的作用。

网友:
带AI语音输入的鼠标,第一次见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语音ai鼠标

网友:
鼠标没啥独特的,麦克风都没,你还是分享下这个鼠标配的软件好了

网友:
没有看到接收语音的元件,怎么能够识别语音呢,奇怪。